CD清洗盘对付汽车CD机有用吗?

楼主(2021-01-02):
汽车CD疑似激光头脏了,拆下来打扫卫生要拆挺多东西特别是暗扣太多有点麻烦,现在读盘有点差,部分老旧刻录CD不能正常播放,想买张清洗盘试试,不知妥否?

网友A:
这东西,不能说一点用处没有,估计会有个别的会有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不能说一点用处没有,估计会有个别的会有作用的……

那我买个试试,反正十几块钱包邮,实在不行大不了再买一个拆车的新机头。
实在不愿折腾了,拆汽车的仪表台很麻烦,全是暗扣,之前的CD听了6年进出盘不正常疑似橡胶老化冬天不能用所以换了一个同车系高配车的拆车CD,虽然是原装位安装还多了蓝牙功能但还是被我听坏了,这次机械部分没毛病应该是激光头脏了,毕竟没用多久,之前的听了6年从没清洁过都播放顺溜只是机械部分老化。

网友B:
很久以前用过,也就是光盘上多了几排小刷子,用处不大,不知道现在有什么改进。

网友:
能用,如果真的是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久以前用过,也就是光盘上多了几排小刷子,用处不大,不知道现在有什么改进。

看卖家的图片还是刷子。

网友C:
那玩意容易把镜头磨花,另外光头脏污不只是镜头里边反射镜棱镜同时也脏污影响读碟,最好是拆下使用超声波清洗机用洗涤灵氺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玩意容易把镜头磨花,另外光头脏污不只是镜头里边反射镜棱镜同时也脏污影响读碟,最好是拆下使用超声波清 ...

之前也有看到过这种说法,但实在不愿折腾从车上把CD拆下来清洗,随便搞搞算了,万一不行就花百八块钱买个拆车件安上凑合用,反正这部汽车已经用8年多了。

网友:
1倍速光驱勉勉强强能凑合用一下效果还不一定好,那几根毛的小刷子能有啥用。如果是高倍速光驱比如DVD或者电脑光驱用了这个清洗盘你就等着换激光头吧!

网友:
还是开壳用棉签擦吧!哪怕用过滤嘴擦一下都可以

网友:
没用过据说伤光头

楼主:
已买一台一摸一样的拆车的,66块钱包邮。
到手测试能唱即拆开玩,做工还不错,结果拆坏了排线,报废,破财了,还好刚发了点年终奖。
不过CD机芯可再利用,应该可以跟老的CD拼成一台读盘正常的。不过这玩意特别难拆,要拆开整个机子才能取出机芯,感觉是故意设计成一次性的,正常根本无法清理激光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