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一个厚膜倒相6P9P推挽的放大器

楼主(2021-01-02):
准备试验一个厚膜倒相6P9P推挽的放大器,前级用了STK3048做倒相推6P9P推挽,请教各位老师,自己有舌宽19MM  叠厚32MM的电源变压器铁芯,如何简单绕一个推挽变压器供实验用。谢谢。

网友:
要设计推挽输出变压器需要P-P阻抗,低频下限、功率,屏极电流等数据。

网友:
看到于版给出的输出变压器设计公式,及美多150W功放推挽变压器设计实例,想到《电子管声频放大器实用手册》一书的推挽变压器设计截面积计算公式:
于版提供的设计公式(拍自《无线电》1978年第11期《电子管扩音机低频电感元件的简易设计——输出变压器的简易设计》)
2006年出版的《电子管声频放大器实用手册》提供的计算公式,两者有明显区别:
如果按照这个公式计算150W扩音机推挽输出变压器:S=25X150/80=46.875平方厘米,比前者增加一倍多。
如果用来计算6P9P推挽输出变压器,输出功率5W,频率80Hz,效率0.9,按照于版提供的公式S=3.47平方厘米(楼主的铁芯够用了),按后者公式计算S=1.56平方厘米
而《无线电》2008年第5期《浅谈音频输出变压器的设计与制作》一文的公式与该公式近似,只是下面多了一个效率,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
舌宽19就算了吧。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从回帖中不仅学到很多输出牛的设计知识还获得宝贵资料。本人只是想试验验证一下厚膜倒相的可行性,难在没有推挽输出牛。只想简单绕制一个把试验继续下去。请教老师,次级分两段绕在最里面和最外面并联。中间双线并绕初级的办法是否可行?麻烦各位老师给指点一下。再次感谢各位老师。

网友A:
肯定楼主创意奇特
但既然是试验电路,既然是实验电路,
应关注在原器件的选择,电路的设计,
可行性及合理性的调配,甚至实验不利,以后的变通
在这个实验中,输出变压器应该不是最重要的,而是电路的选择

看楼主的照片,应该很有动手能力
建议楼主认真分析器件特点,然后勾出草图,并做下一步实验准备

实在手头没有输出变压器,建议绕过这一环节,
直接用电子管收音机的电源变压器临时代用一下也可以,提高时效

网友:
6P9P标接推挽输出牛阻抗估计需要20K,高阻牛是很难搞的,建议楼主做三接推挽,这样牛阻用10K的即可,腰包不紧张,可选择LP的S-2001推挽牛,做完了试验还可做其它机器,不浪费。如果图省事,还可选择10-30W的对称双包CD牛、二次输出6V左右代用,效果也可接受。

网友:
并管5K推挽输出牛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楼主创意奇特
但既然是试验电路,既然是实验电路,
应关注在原器件的选择,电路的设计,

找了一个50W的380V隔离变压器准备加绕次级临时试验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一个50W的380V隔离变压器准备加绕次级临时试验一下,

您提点速度,有个结论,别给埋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一个50W的380V隔离变压器准备加绕次级临时试验一下,

这么一点,有5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