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理几个凯歌4B15

楼主(2021-01-03):
某鱼购得3台凯哥4b15,到货后,挑了一台开始修理,结果手气太差,打开线路板是这样的,估计是遭受了水灾,被水泡了,既然打开了,就硬着脸皮修吧,这还不是最悲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60买了三,包邮,差不多50一个吧

从价格来讲贵了点。但当年这是一款经典名机!你手艺不错能打理到这种程度,说明你尽力了。点个赞!顺便说一下那个年代玻璃管很多!X71,X81都有玻璃管。上面的黑㲺掉了就成了透明的了!不用奇怪。

网友:
情怀无价。。

楼主:
再来一张清楚的照片,透明三极管,估计是外皮掉了

网友:
这种成色,也就折腾着玩了,恢复……

网友:
就是个收音机垃圾了呵呵,搞好不容易啊。

楼主:
上家维修时,直接把2波段改成了中波,对照电路图一点点飞了足足18根飞线

网友:
呵呵呵,瞎折腾,这样弄  想复原就苦了

楼主:
还要一点点恢复中短波,线飞好后,首先把所有电解电容都更换,2个100uf的,1个检波后的10uf,还有1个22uf,,再把把所有能换的电容全换,几个0.01uf和0.047uf,这些完成后,通电有一丝丝声音了,但是声音失真,音量和灵敏度也相差太远,继续折腾,更换3AX31B,手头没有200p、330p、285p的中和电容,把能用瓷片电容代替的也一起换了,4700p的中波震荡电容用了0.01uf的,这些换完后,声音不失真了,也大了,但是双联卡啦啦响,于是拆下双联用清水洗,吹干,安装后仍然不行,继续大拆,没想到双联零件众多,恢复困难,下面是清理飞线后的线路板和双联残骸

楼主:
飞线后的线路板和拆散的双联,出师不利,开始打理第二台.

网友:
有点太惨了吧,太折腾

楼主:
这个帖子编辑起来太麻烦了,好几次打完字,不知道按哪儿全没了

楼主:
不能闲着啊,开始打理第二台,照例焊掉喇叭线打扫卫生,上电测试,开机无电流,再测试开关不通,拆开开关,汽车机油几滴伺候,拨动几次解决问题,通电出声,只习惯性地更换了2个100uf电容一个22uf电解电容,其他未动,烤鸡几天正常,灵敏度高背景噪音很小,我家里书房收听中波干扰非常少,在阳台更是收台众多,傍晚轻松收听浙江南京台,有个奇怪的问题,这台机子怎么会是透明的三极管,刚开始还以为是上家维修换的新武器

楼主:
问题:这台的三极管二极管怎么是透明的?第一次见

网友:
3AX71功放管,油漆掉了。晶体管收音机后期玻壳管用的多,特别低频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米买来的

160买了三,包邮,差不多50一个吧

楼主:
第三个打理根第二个差不多,换了电解电容,打理了开关,通电测试静态总电流在6ma(3节充电电池),通电后声音失真,灵敏度低,声音小,又换了3个功放管,最后2个功放挑了一对放大倍数100多的,凭着经验和耳朵调整了4个中周、频率覆盖和天线线圈位置,声音不失真了,灵敏度也很好了,无广播时背景噪音很小,低端640(540还有一央广)能收到央广的广播,高端能收到1503的浙江台,整个中波频道调台无哨叫,有广播时,广播间隙基本无沙沙声音,估计中波恢复到原机的90%

楼主:
第三台机换下的功放管一个放大倍数20多,1个40多,低放管竟然还是个等外品,管子不良造成声音失真;本来想网上买一7-270的小双联,结果贵的吓人,有一个合适的竟然卖80一个,还不如再掏一配件机呢,就又寻摸了一台40包邮的配件机,到货后看机芯成色比原来那个还好,三大步:拆机、清洗、换电容,换后通电总电流10mA,声音小,灵敏度低,继续换功放管,更换后改善不大,灵敏度低,只能收到700-1000的强台,还满中波调台哨叫,怀疑低放和中放管子有问题,拆下测量没有明显的不好,期间因为失误烧毁一个3AG1D,断腿1个3AX31B,而且拼音版的印刷版的元件图与火炬版的明显不一样,恢复后做了通调,灵敏度有改善,仍然调台哨叫,怀疑中和电容失效,想起调整二中放中周没反应,拆下200p电容,基本失效,手头没有200p的电容,用2个100的瓷片电容并联,换上后,哨叫基本没有了,再调中周,灵敏度又有提高,但灵敏度和噪声明显有很大差距,现在这台还有3个问题:1.灵敏度低.2.有广播时沙沙噪声大.3.打到远程比近地噪音大,是因为把4700p的本振换成0.01uf的原因?高端和低端噪音很大(上2台在同一时间地点高端低端基本无噪音,能收到很多台),疑惑噪音从哪里来的?

网友B:
200p云母电容器还是换上为妙

网友:
曾经100元买了一台4B15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p云母电容器还是换上为妙

200p云母电容没容量了,用瓷片电容也可以

网友:
低放级电路设计过于简陋,失真较大,我想参照其他型号的收音机,改改线路

楼主:
我现在这台灵敏度低、对LED灯干扰和周围电磁干扰灵敏,同一位置另2台开关灯不受影响,背景噪音和动态噪音都非常小,几乎没有,而且强台弱台都能收到,而这一台,强台收的很好,弱台到阳台才能收到,而且强台弱台差别大,中间强台只需要1/3音量就满足收听,2头弱台开最大音量勉强收到,灵敏度低却对干扰灵敏,几台机器都是更换的相同的电容,把一中放40倍管换成100倍的3AG1D也不起作用,仔细调了中周有作用,但灵敏度和动态噪声与另2台差别大,百思不解

网友:
本周刚收了1个4B15A,带皮套,连邮费30元。到手一看比照片差太多了,感觉上当,肮脏破烂,缺肉好几块,螺丝柱断了2个,缺了4个,喇叭纸盆有孔,连线有几根是手缠上去的。
没办法,一点点打理吧。擦拭干净,开关上油,焊接连线,通电有沙沙声,总电流基本正常,没收到台。
开始找故障,逐级碰三极管基极都有咔咔声,看来是停振了。变频管被人换成3AG22S,上下偏置电阻也被换了,电流0.2mA。拆下变频管检测正常,换偏置电阻调电流到0.4mA,还是不起振。检测周围零件,线圈正常,射极耦合电容6800pF失效,找旧件换下。收到电台了,但声音不大,也不好听。
感觉这个机子是三斤鸭子二斤嘴,功率不大,那个喇叭死大死重,还只用两个螺丝固定容易断。

楼主:
这个普及型机器,制作比较简陋,几大败笔:1是波段开关挑空,导致飞线众多;2是电池盒采取并列,多出2个正极和2个弹簧;且容易断裂;3是短波用磁棒占用空间;4是线路板和元件质量品控不好,导致机子质量参差不齐;5是为了减少成本,省了很多应该有的元件;6是读盘才用亚克力材质,时间长了容易磨花字容易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