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P系统的旧台式机,不认移动硬盘,U盘,手机拍的照也存不了!

楼主(2021-01-03):
老人玩电脑不灵,这台旧机,请人重装过XP系统,上网,播音乐还行,就是读不了别的电脑转过来的照片,不认盘,华为手机拍的照也存不了,它不读!
而这些,在我的另一台Window 7系统的笔记本电脑上操作,都没问题!是否缺看片软件?
查了一下,爱奇异,光影魔术手,暴风影音的,都在!
肯请大家支招,谢谢.

补充内容 (2021-1-5 16:15):
错字:恳请,打错成“肯”,刚才发现,纠正。

网友:
驱动不支持,老机子驱动。不能识别固态什么的。可以进入新的PE,把图烤进电脑硬盘。再进入电脑系统打开图片。

网友:
换系统win7好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关注!
我今年73,电脑玩得太迟,人生第一台是10年前买的15吋笔记本,手上的戴尔是第二台,旧的 ...

老式XP系统的机器,USB接口接入的移动硬盘和U盘容量超过32G 就有可能认不到,甚至没有反应的,你想一下是不是以前的SD卡容量是小于32G 的?

网友:
其实不必因为年纪大怕玩不转电脑,电脑它就是为人服务的工具,而且这个工具有它的使用方法,你只要掌握了电脑的“菜单”使用方法,就能熟练地玩转电脑了。再一个就是电脑里的软件,也是各种不同的工具软件组成,由不同的制造商设计出来,使用方法也各不相同,有的简单有的复杂,但也都是“菜单”的形式来使用,你只要像点菜一样,寻找到你需要的菜单,多试用多尝试就会很快熟悉掌握的。像使用播放器播放功能很简单,选择曲目文件名就可以播放,但是一些转换格式抓轨之类的操作就复杂了,你只要掌握需要用的即可,这大千世界不会的东西多了去了,谁能全会!

网友A:
电源功率不足,把u盘或者移动硬盘插入机箱后usb接口

网友B:
戴尔品牌机,比较稳定的,现有配置运行XP完全没问题,运行32位win7也没问题,鉴于动手能力,就不要考虑升级了。先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查看一下主板驱动、USB驱动是不是正确安装,并且运行正常(设备管理器里面各项硬件没有感叹号,如果有感叹号说明这个硬件没有安装驱动或者驱动不正常)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6525d4b15ca976ac7d2e94bb.html
这里是打开查看设备管理器的方法。

您可以插上移动硬盘或优盘后打开设备管理器,拍张清晰的照片发上来,大家帮您诊断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关注!
我今年73,电脑玩得太迟,人生第一台是10年前买的15吋笔记本,手上的戴尔是第二台,旧的 ...

主板驱动有问题可能性很大,你需要下载驱动程序或者直接WIN7.或者网上找找驱动精灵,装上以后让他找驱动软件也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说是32位CPU就是32位吗?还是要厂家说多少位才是多少位吧?

肯定一点,我说什么都没用,安装64位软件是不行的,只能32位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兼容了吧,照片格式应该都是jpg

是jpg格式呀,不错,就是运行不了!

网友F:
设备管理器,双击通用总线控制器,双击usb,电源管理,

网友G:
不认盘,是移动硬盘的驱动没装吧

网友D:
内存够就装个Win7或Win10吧,内存不够就换个能装Win7的三大件,也就两三百。

网友:
重做下系统吧

网友:
重做下系统,,,ghost 版的即可。

网友H:
请报一下硬件配置,看看还有利用的价值没有。

网友I:
有多老的机器啊?2008年以后的机器 估计可以装win7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报一下硬件配置,看看还有利用的价值没有。

DELL  Vostro  220s  series,
Pentium(R)  Dual-Core  Cpu  E5300  2.60GHz,
Processor 1.2 : 2048  KB,
Cache : 2048  KB,
Memory  Speed : 800MHz,
Memory Channel Mode: Dual 1,
Memory Technology  DR2  SDRAM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多老的机器啊?2008年以后的机器 估计可以装win7了。

是的,老朽玩电脑不灵,孩子们忙工作,遇到问题就抓瞎!
2009.4,生产的,DELL商用台式,CPU  E5300  2.60GHz,2GB内存.
是否可以装Window 7?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存够就装个Win7或Win10吧,内存不够就换个能装Win7的三大件,也就两三百。

DELL商用台式,CPU  E5300 2.60 GHz,2GB  内存,能装备Window 7系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认盘,是移动硬盘的驱动没装吧

您说的这个,我不知道是否装了?怎么办,需要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设备管理器,双击通用总线控制器,双击usb,电源管理,

这个我不太懂,在拿里找?
双击通用总线控制器,usb,电源管理.

网友:
可以装Window 7

网友J:
最好能换个固态硬盘,这样就快了

楼主:
需花钱吗?
上哪里找?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最好能换个固态硬盘,这样就快了

我有个笔记本电脑,是Window 7,上网慢,不及这个DELL台式机快,想把笔记本里的照片拿到这个台式机,上网发,可是,U盘,移动硬盘它都不认!
怎么办?

网友:
你这个配置,装win7已经卓卓有余了(当然100块左右加2G内存更佳)。自己不懂就找电脑店,10块8块的事。要保留什么资料、要什么应用程序记得要求小哥一起装上就行。

网友:
找个年轻人帮忙,重装一下系统吧。

网友:
这配置运行XP很流畅,WIN7就慢多了,估计是xp版本的问题,我有个2000年之前的奔4的机器XP系统都没问题,xp系统连接手机需要软件比较麻烦,360手机管家好像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这个,我不知道是否装了?怎么办,需要什么?

可能是该机的主板驱动没有安装,主板上硬件工作不正常,如有配这主板的光盘就比较方便,安装一下估计能解决问题;如没有光盘,试着上DELL网,按照机器的型号或序列号找驱动程序,下载后安装。

网友:
xp不认手机正常,缺少MTP驱动,MTP驱动是Windows Media框架的一部分,因此与Windows Media Player播放器紧密相关.

但是不认u盘或者移动硬盘可能是usb接口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DELL商用台式,CPU  E5300 2.60 GHz,2GB  内存,能装备Window 7系统吗?

可以的,装精简版32位Win7吧,如果你可以加一条4G内存条和一只64/128G的杂牌固态硬盘的话,就可以装64位的Win7了,这时你会发现你的机器复活了。

网友:
1、不认盘,大概率是USB驱动问题。
2、你的电脑可以装WIN7,建议装32位的。去网上买一个装系统的U盘,商家会教你装系统。
3、别忘了再装一个看图软件,如ACDSEE。
4、如果有条件,再加一个固态硬盘,估计你的电脑是SATA硬盘,不差钱来三星SATA3,860evo,250G,不到300元。
省钱来铠侠SATA3,240G的固态,不到20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老朽玩电脑不灵,孩子们忙工作,遇到问题就抓瞎!
2009.4,生产的,DELL商用台式,CPU  E5300  2.60GHz,2 ...

这配置是可以的,升级内存装64位的,最好加个固态,128g 既可,
或者安装一个32位的 windows系统 7系统

网友:
我的97年配的技嘉945GZM主板、DDR2内存(512M升级到现4G)、cpu P4 531升级到现E2120、160G希捷硬盘、xp系统还在继续服务呢,手机传照片等文件到电脑可以用微信或者QQ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功率不足,把u盘或者移动硬盘插入机箱后usb接口

对不起,今日的分用完了,以后补!
谢谢.

网友:
U盘或手机插到USB口的时候电脑的右下角有通知显示吗?如果有,装驱动一般能解决,不会的话可以下载一个驱动之家,驱动精灵之类的,自动会安装.如果连提示都没有,基本都是USB接口有问题.时间太长的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某些读卡器不兼容XP系统  兼容XP系统的读卡器 不支持超过64GB的记忆卡

网友:
在网上查询了一下DELL  Vostro  220s  series,的参数:https://product.pconline.com.cn/pc/dell/391812_detail.html
感觉楼主不要再为这个电脑升级了。不在于花钱的多少,关键是即使升级的话依然是鸡肋。与其这样不如稍微花点钱买B85的芯片组主板和3代或者4代的酷睿或者至强cpu重新组装一套平台,安装WIN7甚至WIN10系统都可以。这样的配置如果普通应用可以用5到8年没有问题。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建议在能打开的机器上看下 U 盘的文件系统,XP 只支持 FAT/FAT32/NTFS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老朽玩电脑不灵,孩子们忙工作,遇到问题就抓瞎!
2009.4,生产的,DELL商用台式,CPU  E5300  2.60GHz,2 ...

E5300 WIN10都可以装 ,内存2G有点小,建议装 32位的WIN10

网友:
E5300 G31 G45的,十二三年了吧,不过日常用来办公看下电影还是能胜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不太懂,在拿里找?
双击通用总线控制器,usb,电源管理.

双击usb ,就可看到是不是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DELL  Vostro  220s  series,
Pentium(R)  Dual-Core  Cpu  E5300  2.60GHz,
Processor 1.2 : 2048   ...

安装win7应该没有问题,如果内存大一些,安装10也能够运转。但不知是什么主板,有些杂牌板子,非常难用,所以可能出现你所说的那些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DELL  Vostro  220s  series,
Pentium(R)  Dual-Core  Cpu  E5300  2.60GHz,
Processor 1.2 : 2048   ...

曾经用过DELL  Vostro  220s,刷到最高版本bios后,我把处理器换成e7500,内存也插满4条2GB的,上个金士顿128G固态,显卡用了9600gt,系统装过win7和win8.1都挺流畅 的,后来送人了

网友:
和系统关系不大,不用上win7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老朽玩电脑不灵,孩子们忙工作,遇到问题就抓瞎!
2009.4,生产的,DELL商用台式,CPU  E5300  2.60GHz,2 ...

嘿嘿,32位的win7木有问题!想流畅运行就装歌精简版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戴尔品牌机,比较稳定的,现有配置运行XP完全没问题,运行32位win7也没问题,鉴于动手能力,就不要考虑升级 ...

谢谢您的热心指路,我自己再摸索!

网友:
有时候是USB接口坏了,换个接口试试

网友K:
       老人玩电脑不灵,这台旧机,请人重装过XP系统,上网,播音乐还行,就是读不了别的电脑转过来的照片,不认盘,华为手机拍的照也存不了,它不读!
而这些,在我的另一台Window 7系统的笔记本电脑上操作,都没问题!是否缺看片软件?
查了一下,爱奇异,光影魔术手,暴风影音的,都在!
     a、 总体来看还是系统问题,请人重装过XP系统,系统装了不见得系统装好了(或南桥有问题或者没有分配盘符),就是用fat32的文件系统装的XP系统手机插电脑上电脑还是认的(除非屏蔽了USB端口)。
     b、楼主提供的信息太少,电脑插了USB设备是有声音提示的也没说到有还是没有,装了XP系统后文件系统是什么也没说,别说人老了可能不比我大。
     c、XP系统,右键我的电脑--属性--设备管理器--通用串行总线控制--一目了然。
     d、关于PP,不管你的图片格式是哪种,文件打不开归文件打不开,所有文件的图标会有。
     e、USB有没有用插上USB2.0U盘PE也是知道的,前面板不行还有后面板可插。
      f、那个年代的戴尔配机就是Win7。

网友:
引用 楼主:
DELL商用台式,CPU  E5300 2.60 GHz,2GB  内存,能装备Window 7系统吗?

没问题,装WIN7 可以运行,应该好用。如果USB接口有问题买个扩展卡装上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装精简版32位Win7吧,如果你可以加一条4G内存条和一只64/128G的杂牌固态硬盘的话,就可以装64位 ...

那是32位的CPU 打死都无法运行64位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K:
老人玩电脑不灵,这台旧机,请人重装过XP系统,上网,播音乐还行,就是读不了别的电脑转过来的照片,不认 ...

谢谢您的关注!
我今年73,电脑玩得太迟,人生第一台是10年前买的15吋笔记本,手上的戴尔是第二台,旧的二手。
系统是卖家装的XP,我也不懂,主要是上网,存照片,发照片,听音乐,浏览网页。使用还可以,比笔记本快多了!
最近,我用日立移动硬盘和KingstonU盘,把照片从我的Win7系统的笔记本电脑里,转到戴尔机,结果:移动硬盘是没反应,而U盘倒是有显示,只是个壳,不能输入照片。
我判断:不是插口问题,盘都没问题,而在笔记本上查,照片都在!之前,我用别的SD,CF卡,把数码相机拍的照片载入戴尔机,一切正常,也没发现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关注!
我今年73,电脑玩得太迟,人生第一台是10年前买的15吋笔记本,手上的戴尔是第二台,旧的 ...

       是老大哥啊,70不留宿我还差3年。驱动没装好,或你的Xp是FAT32文件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驱动有问题可能性很大,你需要下载驱动程序或者直接WIN7.或者网上找找驱动精灵,装上以后让他找驱动 ...

刚才,按照您的指点,用驱动精灵,已经把移动硬盘打开了!
那个U盘,还不知道是咋回事。再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按照您的指点,用驱动精灵,已经把移动硬盘打开了!
那个U盘,还不知道是咋回事。再研究。

首先换个插口试试,老板子可能口有问题也说不定。你的电脑和我的一样都是E5300仔细调试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是32位的CPU 打死都无法运行64位WIN7.

你说是32位CPU就是32位吗?还是要厂家说多少位才是多少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一点,我说什么都没用,安装64位软件是不行的,只能32位win7.

你可以试试百度一下?

网友:
电脑设置硬盘分区局域网共享,安卓手机安装ES文件浏览器局域网扫描发现电脑后即可进行文件直接复制存取操作!
QQ或微信局域网文件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