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 ju pe ter 老师《6G2P推6P6P》装机汇报

楼主(2021-01-03):
  前年在 jupeter 老师指点下完成了一台《6N9P,6P9P推300B单端》,除了底噪在5.5mv(交流点灯)稍高以外,中高低频都比较均衡,层次感和通透性都还不错,自己换绕了输出变压器(105*60铁芯)后,低音也沉下去了,试听效果自己感到满意,一直都在用它听音乐。
     后来看到老师又在论坛上发表了《6G2P推6P6P》的贴子,正好手上有老南京的6V6GT管和曙光的6P6P管,于是又淘了二对老南京的6SQ7GT,经过将近一年的备料(主要是绕牛费时间),前天终于完工了,还在逐步调试中。现将装机情况上帖,还请坛内的老师,前辈多多赐教!

      以上是线路图和各级工作点情况

     根据以前装 300B的经验,输出变压器对声音的影响极大,所以选用了 96 * 50的铁芯绕输出变压器。

     内部大件的大概摆放,由于次高压电压太高,用了一只 200R 的限流电阻,第一级滤波用了一只 10UF 的油浸电容。扼流圈采用了 86*45的铁芯,电感量 18H,前级退耦用的是一只 7UF 的油浸电容。

   装机完成情况:

   仔细检查各级连线后,在输出端接上负载电阻后通电。

   没有任何异常状况出现后测量各工作点电压。

    整流管 5Z3PA 管灯丝电压 5.09V (手上原来装 300B购了多只,就拿它用上了),在允许范围内。

    6V6GT,6SQ7GT 管灯丝电压 6.22V,在允许范围内。

    B+ 电压 271V ,与老师原图相差 1V 。

    6V6GT 屏极电压 264V ,与老师原图相差 2V 。

    6V6GT 帘栅极电压 263V ,与老师原图相差 1V 。

    6V6GT 阴极电压 12.5V, 正常。

    前级电压 238V ,与老师原图差 2V。

    6SQ7GT 左声道屏极电压 166V ,与老师原图相差较大。

    6SQ7GT 左声道阴极电压 1.38V ,与老师原图相差 0.16V。

     6SQ7GT 右声道屏极电压 146V ,与老师原图相差较大。

     6SQ7GT 左声道阴极电压 1.53V ,与老师原图相差 0.03V。

    经过拔下 6SQ7GT 管互换位置后,情况随着变化,应该是59年的老管子本身的问题,接上音源后感觉不出来。

     该机试听二天后,与以前装的 300B 机相比,最大不同点就是底噪,这台机装好通电后不做任何调整,二个声道底噪都在 1.8mv 左右,贴近音箱才能听到轻微哼声。音量比我的 300B 机稍小(300B 机音量开到 10点,6V6GT 机要开到 11多一点),我的 300B 机声音较沉稳,6V6GT机声音感觉活泼一些,中音稍显多一点,看煲一段时间会否有变化。另外发觉本地电压波动很大,常规情况下是 239V 左右,但白天用电量减少后会升到 245V,这样功放管 屏耗会达到 12.8W,超出6V6GT 管手册上所标 12.5W,虽然屏极没有发红状态,不知时间长了对管子影响大不大?  以上是按 jupeter 老师电路图装机情况,感谢老师的指导,以上不足地方还望老师和各位前辈指教,学生在此先谢谢了!
分享到:
QQ好友和群

网友(2021-02-22):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的指教,我知道了,那我有时间再调整一下帘栅极电阻。另外我想再请教一下老师,我是一个很喜 ...

在你已经装过300B的情况下,个人认为没有必要再去投入玩2A3,如果不是为了过手瘾的情况下。
2A3与300B相比,功率更小,要求喇叭箱的灵敏度相对较高,现在的音箱普遍灵敏度偏低,300B的功率恐怕更能应对。况且两者声音都属于直热三极管的路子,即使有些许的差别也是微乎其微,不如更多的精力放在欣赏音乐上,没必要在同一水平重复建设。

网友A(2021-01-03):
你这图是原图吗?感觉上有点不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图是原图吗?感觉上有点不对劲

      是 jupeter 老师改了负反馈后的图,只是我没有用石整流,而是用胆整流了。

      这是老师的原图:

网友B:
老兄做机真是精确啊,我按照最大屏耗设计的,果然就达到最大屏耗了。嫌大就降一点屏压,把你串联在电源的电阻适当加大一点点。
不过不降也没事儿,玩DIY的谁手里没有个10台8台的,轮流听,听一辈子也听不坏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兄做机真是精确啊,我按照最大屏耗设计的,果然就达到最大屏耗了。嫌大就降一点屏压,把你串联在电源 ...

     老师,我明天按您说的稍微将屏压降一点,让屏耗在11.5W左右。另外我还想将负反馈加深一点,直接将 82K 电阻改小一点可以吗?麻烦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我明天按您说的稍微将屏压降一点,让屏耗在11.5W左右。另外我还想将负反馈加深一点,直接将 8 ...

那个是8.2K的电阻,你大概是用大了10倍。

网友C:
机器做的不错。面板是在哪买的?

网友D:
院长桃李满天下,我国胆业何愁不兴旺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院长桃李满天下,我国胆业何愁不兴旺

版版是老师,我和楼主是同班同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8.2K的电阻,你大概是用大了10倍。

    老师,不好意思,我确实是用的 82K 的电阻,那我明天换个 8.2K 的,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器做的不错。面板是在哪买的?

   是在某宝上买的,只可惜上盖板师 1mm 厚的铁板,软了点,我用的变压器,扼流圈都很大,都有点下弯了,但确实做得很很票亮。

网友C:
能悄悄的说下是那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院长桃李满天下,我国胆业何愁不兴旺

    jupeter老师 ,海版,你们前辈都是我的老师,我在论坛都靠老师的指教,一点一点的进步!谢谢老师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悄悄的说下是那家吗

    jack兄,在坛内说这个不好吧!你在某宝上搜 机箱 就可以看到,但是你要仔细看内容,有好多种,免得搞错。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悄悄的说下是那家吗

   jack 兄,你在某宝上搜 “前后级机箱 A3209”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