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试验微型胆调频收音机

楼主(2021-01-03):
   概述:此机是在业余条件下用微型电子管装配的电子管调频(FM)收音机。接收频率:88-108MHz。电路图及器件布局参考坛内贴。

   主要元器件选择:电子管用6只微型管(6p31b,1只。6c7b,1只。6j1b,3只。6n21b,1只)。中周用坛内购买,自制,双联用拆机双联(动片拆几

片)。机箱是旧音箱改造而成,频率显示是成品,输出变压器是成品,电源变压器是自制。

    装配及调试:本机电路较简单,采用一级中放,一级电压放大,检波用2只1n60二极管,全部原件安装在一块10*15厘米的pcb洞洞板上,先装高频部分

装好后,确认没问题后,接通电源,将双联旋到底,频率计靠近本振线圈,调整本振线圈间距,是频率计指示在88MHz。然后将双联全部旋出,调整与本

振线圈并联的微调电容,是频率计指示为108MHz。高频部分就完成了。断电后可安装中放,电压放大级及功放部分。全部装完后,检查无问题后可通电联

调联试。中放从后级调中周磁芯,在调试过程中发现中周与中放管有些不匹配,故用电感线圈自制了2个中周,便于调整耦合度。

     本机特点:体积小。外形体积13*17*23厘米。通过机箱后部3.5mm插孔输入音源,当电子管功放用。

      总体评价:本机由于使用音箱和一只大口径喇叭,声音较暖。灵敏度与一般电子管调频机相差无几,只是弱台声音小点。究其原因可能是中放增益低

或者是输出变压器阻抗(5500欧)与功放管不匹配。不过作为茶头案几使用也能满足要求。此机还有改进的空

网友:
风兄这机做得不错,我的那台也做好了,但这次就不参赛了.

楼主:
谢谢师傅关注,这台机你也给我指点了许多。

网友A:
本振调整为88;108,中频是多少?

网友B:
介绍一下,数显示屏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振调整为88;108,中频是多少?

中频是10.7MZz。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介绍一下,数显示屏部分。

数字频率显示屏是一块成品板,供电3.3v,将其感应线焊在本振线圈非地端。

网友C:
风兄,数字频率显示屏短信哪里能采购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兄,数字频率显示屏短信哪里能采购

你好师傅,网上搜频率计模块。

网友D:
做得非常好。空气可变是360度旋转,定位没有?规定只须一个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得非常好。空气可变是360度旋转,定位没有?规定只须一个方向。

看样子前辈对这个空气可变电容是非常了解,我也考虑到了,用了一段金属线固定在定片的顶端,用作限位。

网友E:
非常好的制作和探索。如果电路部分能够进行完整的整合,包含数显模块的说明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常好的制作和探索。如果电路部分能够进行完整的整合,包含数显模块的说明就更好了。

谢谢朋友关注,本机装配初终是突出一个小,电路板尺寸是15*10厘米,寸土寸金啊,如将数显模块整合到电路板上,就要占用地方,另外,在业余条件下与面板也不好匹配。数显模块是一个成品,供电3.3v。感应端接本振线圈非地端。

网友(2021-03-15):
构思独特的制作,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