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T-550SW请教各位师傅

楼主(2021-01-04):
各位师傅,我的550原先的故障是频偏严重(10M左右),后来拜读各位大神的帖子后换了一个本振的独石电容(C13)后,经过初步调试后频偏改善很多,但是本振电感(L3),已经旋出很多,几乎脱落,现在的现象是覆盖频率变窄,即92.1在93左右,106.8在105左右,空气联的可变电容也调到了最佳位置,感觉哪里还是有问题,请各位指点。(原理图是借500的),谢谢!

网友:
电感磁芯调到头了,说明电容还是大了。

楼主:
这是原理图,500的

网友:
楼下知道

网友A:
电感调到头了,就调电容。LC震荡,应该可以两个配合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调到头了,就调电容。LC震荡,应该可以两个配合调吧

可变电容也调到最理想状态了,LC的电容换的独石15P,原理图是13P,但原电路的也是15P

网友:
电感调出来是电感量最小,那就是电容量大了,可以再减小电容试了。

网友(2023-07-06):
低频调电感,高频电容,这是原则,请楼主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