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录音卡座磁头的代换

楼主(2021-01-04):
       喜欢收集和玩录音卡座的爱好者最大的烦恼是要更换录音卡座中的磁头。随着科技技术的发展,早先风靡市场的录音机,录音卡座都被陆续淘汰。伴随着相应与其配套的元器件也不再生产,要想修复自己喜欢的机器购买配件,市场上也难于寻找,好在网上还能找到原来剩余的一些配件,皮带,压带轮相对容易找到,只是录放音磁头难于找到原配的,能够代换的也少。其实更换磁头,在以前也是一个难题,有些机器的磁头很特殊,没有代换,那些高级机,夏普575,777等。记得当年在上海的合肥路有专门供应进口家电配件商店才能买到,当然价格不菲。那时也有国产磁头,相比之下质量要差许多,尤其属于高级机器用的,DM磁头称为三角耐磨磁头,市场上后期就出现了假冒。用国产的假充进口货,包括现在网上假冒的很多见。代换磁头要与原配的参数一致或者接近。符合二个条件就可以,第一磁头的直流电阻值。第二磁头的安装尺寸。第一个条件容易,检测原来需要更换磨损磁头的电阻。找与原磁头相符合电阻值的新磁头。有人说用欧姆表检测电阻会给磁头充磁,以前不讲究,现在条件好了,对于更换高级卡座的需要检测后用消磁器对新磁头消磁。对于有些直流电阻有差异的,高手们都会·修改电路来代换。一般爱好者就尽量找相同的和接近的阻值代换即可。第二要找到相同安装尺寸新磁头难度要大些,有些是孔距有差异,可以自己加后下替换,有些高度,前后相差过大,不能用如何办?磁头组件是通过点焊安装在安装架上的,在电阻值符合原磁头的情况下,可以找一个安装架基本接近的新磁头,测出原磁头在安装架上的尺寸位置,并将磁头从安装架上拆下,同时将新磁头从安装架上拆下,将新磁头安装在原磁头架上,保持原来尺寸和位置,用点焊机点焊后就大功完成了。在当年也是得益于单位有用于电子枪安装的点焊机,更换过许多不易购到磁头的机器。一般爱好者就是知道这个方法,也由于缺少这个修复工具只能望洋兴叹。好在现在很方便,可以自制简易点焊机,网购现成的点焊机,或则在商场有加工电池的商家可以代为点焊。这个方法用了几十年还能延续用,真是庆幸!

网友:
换磁头嘛很麻烦,还不如把磨损的磁头拆下来把磨损的沟磨平在抛光就可,只要缝隙没磨穿的磁头都可试试。。。

网友:
楼上是个好办法值得试试

网友:
磁头的感抗才是关键。不过磁头内部空间就那么大点,电阻大的一般圈数比较多,相应的电感量也会大些,按照阻值去选择磁头更换在要求不严格或者说大多数情况下是过得去的。因此,楼主说得没毛病

网友:
阻抗大对播放有利,阻抗小对录音有利

网友A:
要找到适合的磁头非常困难的,不如磁头磨一下又可以用上十几年了
我就是徒手打磨AIWA收录机磁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找到适合的磁头非常困难的,不如磁头磨一下又可以用上十几年了
我就是徒手打磨AIWA收录机磁头的。

能分享一下打磨方法吗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有用!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分享一下打磨方法吗

无非就是用极细的砂纸磨呗!
去掉工作面凸起的部分,而磁隙部位,你不能再去磨吧?已经很可怜了。
那打磨磁头,还有什么意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无非就是用极细的砂纸磨呗!
去掉工作面凸起的部分,而磁隙部位,你不能再去磨吧?已经很可怜了。
那打 ...

我以前磨过一个,结果声音变粗模糊,磨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磨过一个,结果声音变粗模糊,磨坏了。

我不磨,旧磁头清洗,消磁,能用就用;
不能用就换,国产的拆机磁头,代换好了,也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分享一下打磨方法吗

用先用600号再用2千号水砂纸平放在玻璃上,磁头在上面来回弧形推磨,最后用1万5千号打磨出境面。研磨后高音明亮许多,录音也提升不少高音。

网友:
用国产磁头代换也就是把进口机子换成了国产机子的水平了,这样我不如去淘汰国产机配上国产磁头,反而声音很自然。

补充内容 (2021-1-9 12:50):
淘一台国产机器配上国产磁头,反而声音很自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先用600号再用2千号水砂纸平放在玻璃上,磁头在上面来回弧形推磨,最后用1万5千号打磨出境面。研磨后高 ...

网友:
最好是换安装尺寸相同阻抗相同的新磁头,不建议研磨磁头,因为研磨以后的磁头电感量变了,录放补偿网络参数就不适合了!

网友:
淘宝上3-5元一个的国产磁头代换也是很不错的。打磨的磁头我也试验过,高音差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