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麦路由器dw33d

楼主(2021-01-04):
闲着没事干,就学着刷机,结果只亮3个灯,也进不了路由器,是不是成砖了,好弄吗 该怎么救活

网友A:
能进bootloader(uboot)么,能进就有救
一把变砖不会亮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进bootloader(uboot)么,能进就有救
一把变砖不会亮灯的

谢谢回复  连电脑没反应  你说的这个不会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连电脑没反应  你说的这个不会弄啊

刷机电脑要设置固定IP的,然后和uboot的网段对应。通过输入路由的uboot地址来进入上传固件的页面。
就算变砖了也不用怕,拆下25系列的FLASH,你还是能用烧写器烧写bootloader的。

网友:
“刷机有危险,操作需谨慎”!
你用大麦,我用小米

网友:
编程器救一下

楼主:
更不会了   用刷机小板能弄吗

网友(2022-06-12):
旧货没有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