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W4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1-01-04):
这个功放部分,更换一3AD50后,喇叭出声,随后看到2R28冒烟,赶紧停电,请问2W4是啥作用?什么坏了造成2R28电流过大?

网友:
依稀记得老师以前讲过:前管基极与后两管发射极之间的那个电阻为中点电压调节电阻。

所以小白认为:2W4是调节功放级中点电压用的。不知对不对,请论坛老师们指正,谢谢。

网友:
调未级功率管静态电流用

网友:
检查两个二极管, 热敏电阻和2w4, 很可能是2w4开路引起的末级静态电流过大, 2w4或热敏电阻其中之一开路己损坏

网友:
2W4D 作用; 三楼的正解。

网友:
4楼正解,2W4调整末级功放管的静态电流。开路或者过大会烧功放管,一定要用可靠的可调电阻

楼主:
经测量2W4超过10k,图纸上标明应是1k,是这个原因造成原来功放管失效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测量2W4超过10k,图纸上标明应是1k,是这个原因造成原来功放管失效么?

这个地方使用1k的多见,还有470欧姆的。
显然是它有问题,导致静态电流过大,烧管。

更换了末级的管子,可能得考虑中点电压的调整,因为管子的放大倍数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方使用1k的多见,还有470欧姆的。
显然是它有问题,导致静态电流过大,烧管。

谢谢这么清晰地解释。受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