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设计-油变压器计算程序TXV12.5TW-BX10版注册版For AutoCAD2010

楼主(2021-01-05):
★油变压器计算程序TXV12.5-JX版
1、 本程序适用于35kV以下油浸式变压器的电磁计算和出绘图,如有类同可参考。无色框内必填数、红色框为自动运算、黄色框内可作手工调整。一般只要输入高低压的线规就行了。请谨慎使用!
2、 第一步选择型号、容量、联接组号、频率、一二次电压、低压匝数;选择“绝缘半径”里的结构——圆或长圆结构。
3、 第二步按“铁心截面计算”进行对铁心截面计算,先填直径、再填入片宽(从大到小);本程序叠厚为自动计算,也可手工调整叠厚,按“直径校验”查看铁心是否超出圆,如长圆铁心计算时,整圆中间加矩形。在铁心计算时,边看磁密。
4、 第三步按“绝缘半径”里对低压到铁心的绝缘距离调整和相间的距离选择。并选择“导线电阻率设置”,也可用程序里的默认值。
5、 选择低压线类型、线规、匝绝缘厚、电磁线的材质、并绕和叠绕根数、轴向裕度,绕组的总高度可手工调为整数。高压计算和低压相似,(注:高压可绕匝要大于高压实际的总匝,不然无法绕下,特别是D接的抽头间的要有绝缘距离,如匝数不级满足,可的、适当增加“每层可绕匝数”的匝数)。
6、 第四步选择铁心的片型号和工艺系数、电抗K值、负损附加系数(程序内是自动,也可根据你公司的经验值)。
7、 查看性能参数,“附件材料计算”、“成本估算”、计算完成后按上面菜单档里的“计算单保存”或“保存数据”,保存数据目的是供下次将数据导入软件内重新调整计算。
8、 本软件有图纸自动出图功能,能自动生成:铁心、夹件、油箱、盖板、绝缘、高低压线圈、总装尺寸图和材料清单等,图纸生成(AutoCAD2010)后另存。
9、 装卸方法: 开始------程序-----装卸油浸式变压器计算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