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压器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1-01-05):
上网购得电源变压器,想用作阻抗转换器。不知是红色那边接矿机、蓝色那边接耳机,还是红色那边接耳机、蓝色那边接矿机呢?

网友:
红色表示高压组220伏,当然是红色接矿机,蓝色接耳机。测一下电阻,高的接矿机。

网友:
蓝色接耳机。。。。

网友:
漆包线粗的引出线一端是低阻抗端(次级)接耳机。

网友:
蓝色是次级,阻抗低,应该接耳机

网友:
看着有点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