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P14输出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21-01-06):
大家的做的输出变压器,电感量有多少呢?初级砸数多少? 我做的66片 33厚 初级2850 匝 气隙0.18 电感量12H  电感量是不是小了?

网友A:
我设计的6P14三极接法输出变压器,Z11冷轧硅钢片0.35mm66片,叠厚33mm,初级阻抗3500欧姆,0.15mm漆包线3000匝,初级电感15.5H。

网友:
输出的数据是根据你设定条件计算验算甚至实作定下来的,不知你这数据如何得到的

网友B:
66小牛过流才几十mA,你的气隙太大了所以电感量上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66小牛过流才几十mA,你的气隙太大了所以电感量上不去

计算的气隙 0.16

网友:
4#说的有道理。空气隙计算公式G=(No·Ip/8)X10^-5,No为初级匝数,Ip为屏极电流实际空气隙G'=G/2。楼主的线圈匝数2850,6P14屏极电流48mA,G=0.171mm,G'=0.0855mm。

网友:
公式对吗?如何计算的?

网友:
白版的计算是正确的,你的气隙应该0.08左右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设计的6P14三极接法输出变压器,Z11冷轧硅钢片0.35mm66片,叠厚33mm,初级阻抗3500欧姆,0.15mm漆包线300 ...

电感量也可以了,不过你的铁芯材料有问题,质量好的硅钢片都是厚度≤0.35毫米的,也可以说0.5毫米肯定不是好材料,大概率是D21~D24的低硅钢片。

网友A:
这个公式来自《电子管声频放大器实用手册》,计算出的空气隙应当减半才对。我原来的回复把2850匝误为2800匝了,原计算结果是0.084mm,已改正。
空气隙还有一个计算公式:Lg=N·I/1600(《无线电》2008年第5期);I的单位是A,2850X0.048/1600=0.0855mm。两者计算结果是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公式来自《电子管声频放大器实用手册》,计算出的空气隙应当减半才对。我原来的回复把2850匝误为28 ...

挺奇怪的一个问题!网上那些57片的输出变压器电感量也有13H.我买了两个。我现在感觉这个变压器在额定电流下电感量会不会下降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