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我的这台春雷半导体收音机。

楼主(2021-01-06):
      前天收到了网购的春雷3P7收音机,正是由于看到它品相好才决定要买它的。该机缺电池盖,调谐旋钮缺中间的一个部分,但不影响使用。
      到手试机,波段开关拧不动,后发现波段开关整个都被用502胶水黏住,包括波段开关旋钮和轴的挡簧片,它们跟机支架连成一体,永不松动。取下后盖,拨动波段开关,有时能听到广播,仔细检查后发现波段开关的一只脚跟线路板之间有一小裂缝,用锡焊好后再试机,三波收音正常,状态很好。
      先用暴力把波段开关的旋钮取下,再用小电钻把波段开关的轴等钻掉,从配件机上卸下波段开关轴组件,并替换上这台3P7。怎样恢复波段开关旋钮的功用却又成了问题,螺丝和中间铜环及塑料件融为一体了。以前发现502胶水受热后会气化,随之被黏物会松动。我尝试后顺利取下了螺丝,完美地解决了问题。
      估计正是由于原机主把整个波段开关的组件黏在一起,永不松动,但又不能解决问题,达不到收音机正常收听的目的,所以就把它藏在一边,才会又今天这么好的品相。机壳跟库存机相差不多,机芯一尘不染,尤其是拉杆天线,完全崭新的。因我有数台配件机,换掉调谐旋钮(不换也无所谓)和装上电池盖,这台3P7就是一台很新的完美机子了。

楼主:
刚才传图失败,再试。

网友:
很新啊,恭喜得宝

网友:
漂亮。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A:
学到热水化502胶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传图失败,再试。

请问楼主有多余的5脚输入变压器吗?尺寸需要与春雷机相似(铁芯6X10左右吧),本人也是爱好者,可以用元器件交换。冒昧打扰,甚歉。

网友:
便携式式收音机用空气双联,还交直流两用,绝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有多余的5脚输入变压器吗?尺寸需要与春雷机相似(铁芯6X10左右吧),本人也是爱好者,可以用元 ...

这倒还不清楚,你明确一下什么品牌及型号的机子使用此类输入变压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到热水化502胶水。

你可不能用热水,即使用开水也不行,要用电烙铁给它加热才行。

网友:
这机器真新,难得一见,辛亏楼主有备机才能使它能够全面恢复,值得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得我想打劫.........

打劫会有危险的,还不如你用真皮马甲来交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振+混频, 2级双调谐中放,还带音调控制,也算是台高级货了,

此机还算不错的,觉得性能上不比牡丹743A和上海312差。交流用双6伏电源,一组用作灯光和刻度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