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没闲着做了三个中周,一个四连

楼主(2021-01-06):
我实际用的是三连,没办法没有一样的单连,也只能做四连了。按着我上次发的数据又做了三个中周线径用的是0.1mm的,线第一中周用两股。第二第三用三股。上机式了一下效果还可以。虽说品相不太好,但我认为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网友A:
这个四连可以申请专利了。

网友:
这个必须给大拇指。
测下4联的误差看看大不大

网友:
这个创意真是不错,受益匪浅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点评。那个四连不提醒我我还忘了,刚才我量一下表不太准,调了五个点,四个电容值都一样的。我怕它不同步,那个连接杆我是用薄壁黄铜管做的。一为的是减轻重量,二是增加它的扭力。等用上在看结果,但愿能好用,

网友B:
这跟当年无线电杂志上,两个单连电位器改双连电位器有异曲同工之妙!

网友:
用三个齿轮比用杆同步精度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四连可以申请专利了。

佩服楼主有才

网友:
这个四连同轴不错,点个赞/:strong /:strong/:strong/:strong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跟当年无线电杂志上,两个单连电位器改双连电位器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时买不到双联电位器,我也照着做了几个

网友:
佩服了,除了电子管以外,都可以做。满满的成就感。

网友:
好办法,这个要顶

网友:
这个4联有创意

网友:
高人高点子原理上完全合理,现实中要做到准确也不难!那个连接轴还有改进的余地。为这个改进型4连点个赞!

网友(2021-02-06):
做得好,给你点赞!

网友:
这个同步器不错,我想还可以两个对着用连起来,用轮盘拉线,或者齿轮导出。当然如果使用变容二极管就更容易了!

楼主:
用拉线不行,会造成同步误差。用齿轮最好,那得用无间隙齿轮。太费劲了,在业余条件下很难做到的。

网友C:
不错!这种同步装置,很不错!四个电容的同步,调整麻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这种同步装置,很不错!四个电容的同步,调整麻烦吗?

不用调整,就是安装时,将空连全不旋入螺丝拧紧就完事了。然后用表测量一下容量一致,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