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DELL台式电脑,每次断电后开机,都会出现这个页面,烦人!

楼主(2021-01-06):
不知道咋搞的,冒出这个页面,以前没有的,每次都要按F1键,才能把它消除,太烦人了!
哪位能告诉我怎样把它除掉呢?
谢谢。

网友:
开机正常后设置正确的时间日期,隔断时间再开机如果改变为主板默认时间(时间不正确),十有八九主板电池失效,更换后重新进COMS设置一下,就可以了,如果时间正常,有可能是设置的参数与实际的硬件参数不符,检查改正就可以了.

网友:
换cmos电池后重新设置一下BIOS就行了

网友:
一般电池有电的情况下,进入CMOS,什么都不用改,直接保存退出即可。

网友:
进bios关闭这个选项就没有了

网友A:
2G内存加到4G(XP系统实际只能到3G多)使用感受还会好那么一点点

网友:
看自检画面,感觉这主板不是戴尔的,可能是戴尔机箱+别家主板

网友B:
你从来不看提示吗?还是看到英文就过?

网友:
90%可能是主板电池需要更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从来不看提示吗?还是看到英文就过?

英文是懂,可是电脑术语,不知道指的是啥?
按这个,打开那个。。。。。。

网友:
看最后倒数第2行,CMOS checksum error
一般都是因为主板上的电池没电了。

关机,打开机箱,在主板上有个纽扣电池(一般是CR2032),把这个电池换个新的,就可以了。

网友:
大几率可能是电池没电,也有可能是其他,
断电后出现,我的也会,但是电池是有电的,搞不清为什么,反正很少断电

网友:
原因:

1、BIOS 电池没电了;

2、BIOS 电池更换过后第一次开电脑

解决方案:

1、检查 BIOS 电池是不是没电了(扣下来量电压),没电就换新的

2、如果 BIOS 电池有电,按照提示进入 BIOS 的设置,不用更改任何设置,按照实际提示保存设置即可(一般是按F10,保存的时候会自动更新 checksum ,后面也就不会提示这个了)

网友:
1.cmos电池失效了,电压过低,这个换了cr2032就好
2.主板问题,保存不了设置,这个麻烦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先还电池试试吧。

网友:
BIOS的轻微故障,要想消除,就换个主板吧!像dell这种二流板子,就是这样!

网友C:
前几楼说得对,很大原因是CMOS电池没有了。DDR2 800这机器应该至少有15年了,应该是G31之前965 945之类的吧,E系列的处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几楼说得对,很大原因是CMOS电池没有了。DDR2 800这机器应该至少有15年了,应该是G31之前965 ...

CPU  E5300.

网友:
先换电池试试,还不好的话可能是主板有问题,因漏电,CMOS信息存不住了。

网友:
同意15楼,Dell不会是ami的bios。
主机太老了,估计是电池没电了,这么老的机器还是换新吧。

网友:
18#才是正解,大家都让楼主换电池,就没有人提示楼主换台电脑,这台电脑太老了,早该退休啦

网友:
赞同18和19楼的意见,电脑应该适时更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G内存加到4G(XP系统实际只能到3G多)使用感受还会好那么一点点

大内存补丁可认4G以上,无奈本人的内存补丁可乐之邦声卡驱动冲突开机蓝屏不能用!其它机子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