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P1020打印机打印出来全部是黑的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1-01-06):
鼓总成。主要是充电。

网友:
不一定是硒鼓问题,有可能是定影膜坏了,换定影膜

网友:
以前新换一个硒鼓,上机就是全黑,都当硒鼓有问题。等到第二天开机时好了。本来都联系退货了。到现在也不知道原因。

网友:
全黑的话,看纸上有字没?有字说明成像系统是好的,鼓接地不良,取出来使劲装一下。没字是高压板损坏

网友:
你看看鼓跟机器的高压触点正常不,不行估计得换高压板了

网友:
长期没有使用,取出硒鼓,用吹风机热风吹吹看

网友:
哎,喔昨天收个1320,电脑连不上

网友:
今天把电脑系统重新装一篇看看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