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单端功放防止自激的措施

楼主(2021-01-06):
(无正文)

网友A:
     图中栅极串连的消振电阻对低频自激起作用,输出极的帘栅极电阻还应该加一只退耦电容接地,屏极增加的串联电阻不起作用。前级电压放大管加屏蔽对高S管起作用。
     海河版主极间加Pf电容是消除高频自激的有效方法。
    为什么会产生寄生振荡?
    寄生振落主要是由于元件排列和电路布线不合适而形成不应有的寄生反馈所引起的。外差机中的寄生反馈可能出现在一个单级里,也可能出现在两级或更多级的广泛范围里。
造成寄生反馈的原因比较复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电子管内部的极间电容耦合,使电路输出端对输入端之间产生不需要的反馈。
    2.屏极、栅极电路的各个元件及布线之间,由于存在分布电容的耦合,就会把输出信号的基波、谐波反馈到输入端,形成自激振荡。
    3.阴极或帘栅等电路虽然已有旁路电容器,但从电子管内部电极到机壳之间的连线(包括电极引出线和电子管内部及管座结构一段),其全部长度一般都超过5厘米,这样长的导线大约相当于0.05微亨的电感量,它在频率为3兆赫时电抗约为1欧,在30兆赫时约为10欧。因此在它的高端必然存在信号电位,而这电位也必将通过电子管的各极间电容的耦合,再加上管脚、管座及电路引线等分布电容的耦合,完成寄生反馈。
    4.在使用五极管,特别是高跨导五极管的电路中,由于帘栅极的引线电感或旁路电容器的引线电感,会和帘栅与阴极间的极间电容并联起来,形成超高频的LC谐振电路。栅极引线本身的电感也会和栅、阴间的极间电容形成超高频的谐振电路。这样再通过栅极对帘栅极的极间电容的耦合,恰好相当于一个调屏调栅式的振荡器,产生超高频寄生振荡。
    此外,电路中还存在着各管灯丝及高压等共用电源的引线电感及滤波电容器容抗两端存在信号电位等所引起的反馈。还有铁,镍不锈钢(俗称的不锈铁)金属底盘,由于电或磁场的作用产生涡流,引起各点电位的不同,因而造成不同接地点之间的反馈等等。

网友B:
多年实践,对于顽固性 自激,给管子栅极串联电阻 是然并卵的。 终极办法是 给屏极与栅极之间接一个十几到几十PF的高压瓷片电容。

网友C:
请问海版,输出牛质量差会产生高频自激么?比如说漏感太大?我曾经遇到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相同电路隔壁J版的SV-2A3改电路,相同的曙光2A3C管子的两台2A3单端。只是一台机器输出牛是国产某成品牛,一台是XE-20S输出。这台国产输出牛的2A3使用曙光2A3C时阴极电阻对地电压莫名升高,到80V左右了吧,可能是自激了。这台机器使用另一对RCA2A3就一切正常。而另一台使用XE-20S输出牛的机器就不存在这种情况。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年实践,对于顽固性 自激,给管子栅极串联电阻 是然并卵的。 终极办法是 给屏极与栅极之间接一个十几到几 ...

感谢海河老大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栅极串连的消振电阻对低频自激起作用,输出极的帘栅极电阻还应该加一只退耦电容接地,屏极增加的 ...

多谢版主分享调试胆机的宝贵经验,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栅极串连的消振电阻对低频自激起作用,输出极的帘栅极电阻还应该加一只退耦电容接地,屏极增加的 ...

学习了,谢谢!

网友(2021-10-26):
最近装的单管5687前级自激,是中低频自激,管子麦克风效应严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海版,输出牛质量差会产生高频自激么?比如说漏感太大?我曾经遇到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相同电路隔壁J ...

不好意思看见晚了。
输出牛质量差 是可以产生自激的,但这种情况相对不多见。原因也比较复杂,不是简单漏感这么回事,主要跟分布电容与谐振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年实践,对于顽固性 自激,给管子栅极串联电阻 是然并卵的。 终极办法是 给屏极与栅极之间接一个十几到几 ...

首先要找到自激的源头,比如布线,还有输出变压器的漏磁和线间电容。推完机输出牛绕制不好容易自激单端的少见。可能贪图低音效果做的太大。我的办法是降低本级的输入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看见晚了。
输出牛质量差 是可以产生自激的,但这种情况相对不多见。原因也比较复杂 ...

自激的原因没有找到,所以换个电路在重做试试。。。

网友:
最直接简单有效的方法是海版说的屏极接一个PF电容再就是输出牛的初级B-P端子并联一个1000P的电容立竿见影,这是破坏震荡的有效方法,可以试试

网友D(2022-01-19):
请教一下,书上说三极管容易高频自激,所以高频放大不行。因而产生了五极管。那么多少频率叫高频呢?2a3 300b 等这类在多少频率下可能自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书上说三极管容易高频自激,所以高频放大不行。因而产生了五极管。那么多少频率叫高频呢?2a3 30 ...

那个高频起码上几十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