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波环境噪声及接收机线性与灵敏度

楼主(2021-01-07):
下面第一张图是环境噪声分布图,A为高噪声区域,B为低噪声区域。频率越高环境噪声电平越低,30MHz处的噪声电平也高达约19dB,所以有必要太纠结前端电路噪声水平吗?前端电路最重要的是线性指标,前端电路噪声水平即使很低,若IP3指标很低,则通过交调互调产生大量干扰信号使得有效灵敏度降低,接收效果反而不如前端电路噪声水平较高而IP3指标高的电路。

第二张图是信号电平和信道利用率关系。可以看出线性指标对有效灵敏度的影响。其中曲线1是噪声系数为1dB的理想接收机保证输出端信噪比10dB的所需信号电平(不考虑环境噪声)。2是噪声系数为15dB的接收机保证输出端信噪比10dB的所需信号电平(不考虑环境噪声)。3是低环境噪声区域接收机保证输出端信噪比10dB的所需信号电平。曲线4,5,6为三阶互调指标70dB的接收机分别在前端宽带不调谐,半倍频程调谐,12.5%倍频程调谐情况下的灵敏度指标。曲线7,8,9为三阶互调指标90dB的接收机分别在前端宽带不调谐,半倍频程调谐,12.5%倍频程调谐情况下的灵敏度指标。

第二张图充分说明提高IP3指标对提高有效灵敏度有决定性影响,而提高前端电路选择性效果没有如此显著。这就是出现WJ8718这类前端宽带不调谐接收机的原因。

网友(2023-11-10):
很不错的资料  20年前的国产短波接收机也开始注意动态   一混的基本都是高动态无源了

网友A(2021-01-07):
这个观点。我很赞同,我前一段也专门说了这个问题。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894836&extra=

但是这里的爱好者,信奉都是“经典”,喜欢的是低噪声调谐高放。:

说多了,会有人和你急!

人家不是说了么,想着改变自己是智慧,想改变别人是愚蠢。

随他吧,自己怎么喜欢,就怎么玩。没必要去较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观点。我很赞同,我前一段也专门说了这个问题。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 ...

这些也不是什么新东西,起码40多年前人家就发现的东西,不过论坛里很多人脑子里装的是文革时代的东西。

网友B:
调谐高放对输入回路有一定的要求,所以一般都用于天线固定的收音机里,弥补混频级的不足.通讯接收机几乎没有用调谐高放的.但通讯接收机有一组输入预选器来抑制带外干扰.WJ8718也不例外,而且预选器分段还比较细
如果收听环境有比较严重的电场干扰,通讯接收机配合调谐式的环形天线,一般都能取得优异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
”理想接收机“是怎么定义的 有没有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谐高放对输入回路有一定的要求,所以一般都用于天线固定的收音机里,弥补混频级的不足.通讯接收机几乎没有 ...

这是得劲DE1103收音机电路图。原配的外接短波天线是一根10米长的普通护套线,通过外接天线接收效果也不好,干扰很严重。能否通过这个天线插口接入调谐环形天线增强抗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FET的高阶互调不是比BJT小得多吗?是不是10米长太长了。也许5-6米就够了。

5-6米也一样,干扰很大。整个短波收不到几个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