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下20度左右打火费力

楼主(2021-01-07):
坐标辽宁,每天早上零下20度左右,打火有点费力,是一键启动,每次启动打火三下,需要三到四次才能打着,用全合成的机油,5W-30的,请教大侠们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零下20度的话5w-30低温粘度会比较大了,建议换0w-30机油,另外能点着火应该电瓶问题不大,但也可能电不满,可以充电试试

网友A:
也许电池电量低

网友B:
蓄电池在低温下容量下降是主因吧。
其他的,应该有:机油粘度增大?汽油挥发性变差?也就这些原因吧。

网友C:
据说一键启动车辆的启动顺序是按三次,按第一次启动车内的电器设备,按第二次启动汽车的电脑板油泵等设备,等汽车自检完成后踩下刹车踏板按第三次才是启动发动机,据说这样启动最能保护发动机,也最能保证一次启动成功。
汽车打火困难要看很多因素,行驶里程保养情况等,节气门脏、机油粘度太大、电瓶电压偏低、发动机积碳过多等都会造成打火困难,另外油路脏也会,燃油泵不好也会,这些都要区分开才行。

网友D:
换用 0W-30 机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电池电量低

电池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蓄电池在低温下容量下降是主因吧。
其他的,应该有:机油粘度增大?汽油挥发性变差?也就这些原因吧。

嗯,有道理啊。不过不敢换再低粘度的机油了,因为6年的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用 0W-30 机油试试.

当初没想到,下次就试下0-3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说一键启动车辆的启动顺序是按三次,按第一次启动车内的电器设备,按第二次启动汽车的电脑板油泵等设备, ...

您说的太对了,确实是这个程序,也按这个做的,按三次并间隔几秒再打火,可结果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瓶问题,但不排除其它。电瓶如果已用3年左右,先考虑更换

用的电瓶还不错,已经过三年了,但使用起来还不错,同学卖的什么塔的电瓶,他说肯定没问题

网友A:
低温短途对电池特别考验,昨晚上特意测试了一下,10多年的老车,本地气温最低-22摄氏度,机油矿物油5W-40,停一周左右,一次点火成功,因为每次行驶里程都不长,所以车里备了一块磷酸铁锂的12V-40AH副电瓶,每天定时给主电瓶充电,即使1星期不用,主电瓶电量也是满的。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温短途对电池特别考验,昨晚上特意测试了一下,10多年的老车,本地气温最低-22摄氏度,机油矿物油5W-40, ...

好的坛友,非常感谢

楼主:
您分析的更专业了,我看了好几遍,现在除了上面几位坛说的原因外,就是油路的问题了,入冬以来天气冷,每天热车十几分钟再起步,也很少上高速,现在车在怠速时有抖动现象,还真可能是什么地方脏了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网友:
每天热车十几分钟再起步,再加上怠速抖动现象,估计节气门积碳多的可能性很大,去修车的地方洗洗节气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