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安桥C-126F收录机电路图

楼主(2021-01-07):
入手一台安桥 CONION C-126F 收录机,巨大个,收音均没有信号,哪位大侠有电路图赏赐一个?或者出资购买?多谢啦~!

网友A:
如果没有图纸,就自己动手分段维修吧!音量电位器,收放音转换开关,录放音转换开关以及波段开关都是重点。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54444897/

网友B:
多彩的机器,本土机吧?
国内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彩的机器,本土机吧?
国内没见。

不是本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图纸,就自己动手分段维修吧!音量电位器,收放音转换开关,录放音转换开关以及波段开关都是重点。 ...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彩的机器,本土机吧?
国内没见。

就是看中了多彩才入手的,日本ONKYO公司生产,原汁原味

网友:
这个机器有点缺憾,就是那个直流音量音调控制集成块ta7630(没记错的话)噪音太大。八寸大喇叭使得低音下潜很深(相对而言),小音量下听音真的很不错。磁带放音效果一般,把夏普777的磁带输出接入该机是个不错的玩法。目前我有两部这个机器,欧耶!

网友C:
音量控制带有等响度;面板前面的唱机输入电路略微改动一下做线路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音量控制带有等响度;面板前面的唱机输入电路略微改动一下做线路输入。

谢谢杨总,我在慢慢折腾,刚把2个卡座修差不多了,年代久远了,皮带、塑料件啥的都老化了(卡座B的皮带竟然是43cm长,MY GOD),金属件还有腐蚀的,是个慢活,最近有玩的了
收音部分还没有开始,目前看,没有信号进入放大级,慢慢来。
新功能开发还需要等待时间呢,毕竟是业务爱好,赚钱养家还是第一位的。LP大人能支持自己这点“破烂”爱好已经感恩戴德了不是?
我买的2手,400银子,快递把电源板摔碎了,也找不到有15V大功率输出的板,只好自己修复了,凑合先用着。修复后的图后补吧,忘了拍照。

请多指点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杨总,我在慢慢折腾,刚把2个卡座修差不多了,年代久远了,皮带、塑料件啥的都老化了(卡座B的皮带竟 ...

想起来了,电源是有过流保护的,一只金属膜电阻被大电流烧得通红,几次都没烧坏,如果您这个板子上这个电阻有烧蚀痕迹,建议不要轻易更换,估计换个新电阻反倒经不起烧烤。

网友:
电源部分可以用 东芝的笔记本电脑电源 大小正好可以放进电池仓  2部GF800 1部777经过测试完美复活

楼主:
这是修复的电源电路部分,直流和110V交流部分选择性无视了。

楼主:
目前,遇到一个新问题,就是A卡放音时,按下停止键后,磁头、压带轮等不能跳回,这是一个电控机芯,实在不知道怎么搞,有哪位大师指导一下?

楼主:
机芯问题已经修复,主要是安装出现了问题。
收音部分,经逐级从后往前查找,发现功放TA7358输入端触碰有反馈,但是中放BA4232AL 的7脚输入没有反馈,而11脚输出端有反馈,怀疑是BA4232AL有问题(此时调谐指示灯仍然正常点亮),遂吹下,发现集成块一端都个别脚腐蚀严重,镊子触碰即断,但是另一端(后端)正常无腐蚀。多谢万能的*宝,8元钱网购一只BA4234,焊上,一切恢复正常,维修完成。

网友:
这个机器我也有一台,A卡磁头磨损稍大,懒得换了,B卡修复音质正常,但卡的结构让人不放心磁带安全,现在主要当收音机用,很不错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机芯问题已经修复,主要是安装出现了问题。
收音部分,经逐级从后往前查找,发现功放TA7358输入端触碰有反 ...

您有没有收音部分的ic的资料?我也是为收音无声烦恼。

网友(2022-09-02):
谁有此机器的电路图啊,最近也在打理这机器

楼主(2022-11-21):
引用 网友D:
您有没有收音部分的ic的资料?我也是为收音无声烦恼。

BA4232,参数见附件,祝好。如果搞不定,我可以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