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楼主(2021-01-07):
能否用容量较大的可变电容串联一个较小的电容代替fm矿机的小可变电容?谢谢!

网友:
当然可以。只是为了得到合理的变化曲线,需要计算和实验决定。

网友:
可以串联使用。串联个数越多,电容量越小。两个电容串联其容量关系为:C=C1*C2/(C1+C2)

网友:
可以串联使用。

网友:
串了就小,并了就大!
用公式计算。

楼主(2021-02-19):
为啥坛子里的几位老师宁可拆片也不愿串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坛子里的几位老师宁可拆片也不愿串电容?

串联使用的电容的Q值是其中最低者之一,虽然说把一个电容值很大的可变电容和一个小的固定电容串联使用,可以将可变的调协范围落入Fm矿机的理论收听范围之内,但是这个等效电容的Q值不会太高。在有源收音机中,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办法,因为有源机有放大电路,所以不太在意可变的Q值。而Fm矿机线圈本身的电感量就是非常小,Q值也难做到很高。这就要求在Fm矿机乚C回路实际使用元件中一定要选用Q值高的容量合适的可变电容。我经过大量实验得出的个人结论是,Fm矿机电感量的最佳取值在0.24uH,可变的取值范围在3P一15p之间。拆片是减小高Q值可变容量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也是保证Fm矿机收听距离的方法。当然了,如果阁下的收听位置距发射塔很近,也完全可以用串联小电容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坛子里的几位老师宁可拆片也不愿串电容?

电容通过串联电容改变容量范围是可行的,并且是实际中会有运用到的,但是缺点如下:
第一是当串联的固定电容太小,去获得很小的可变范围时,Q值将很大范围取决于这个固定电容而非可变电容。

第二是如果通过串联很小的固定电容去获得很小的可变范围,那么电容值随角度的变化,将会极其不满足正常的直线式或者是类似指数式(这两者比较满足实际频率情况),而是非常明显的类对数式,直观体现就是刻度盘上频率分布将会极其不均匀,调谐将会非常困难,可能整个旋转范围180度接近170度频率分布只占总频率的5%,而剩下来的10度频率分布占总频率的95%,这是极其在应用上不客观和不实际的。

拆片可以避免这两类问题。

网友A:
在这里给初学者澄清一个问题,在现实原件世界之中,根本就不存在完全线性的可变电容,即使不串联和並联也不会有完全线性的可变电容,至于上帝能不能造出来没人知道,但是人类真的是造不出来。现代的电容二级管,也不是线性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给初学者澄清一个问题,在现实原件世界之中,根本就不存在完全线性的可变电容,即使不串联和並联也不 ...

非常感谢大千世界老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