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DA1514A并联使用的资料图纸及印版图

楼主(2021-01-07):
求助各位大神帮助,记得《无线电与电视》杂志上有介绍TDA1514A集成功放两块并联使用的文章及印版图,
九几年的记不清是哪一年的了,现在想用找不到了,
来论坛请求各位大神帮助,有能找到能给发个图片看看,先谢谢了。

楼主:
谢谢大神了,
这里真神了。什么也能找到啊。

网友A:
这是BTL电路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BTL电路呀。

兄弟看清楚是确实并联输出啊。BTL两个集成块输入相位是相反的要倒相的,喇叭两端接在两个集成块输出之间不会一端接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兄弟看清楚是确实并联输出啊。BTL两个集成块输入相位是相反的要倒相的,喇叭两端接在两个集成块输出之间 ...

而且BTL大多单电源工作,我还没见过双电源的BTL。

网友:
还有一个PCB

再一个PCB

LINN PCAS175 MAJIK-1 MAINBOARD L13 REV.14

楼主:
谢谢各位元老大神,
下面这个电路设计可称豪华了,功放部分用了稳压供电,运放做直流伺服,这些都见过,
取消自举部分,把正电源提高1V来解决正向摆幅不足,这设计思路还是第一次见到,涨见识了
看图纸布局很有点欧洲飞利浦的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且BTL大多单电源工作,我还没见过双电源的BTL。

TDA1514A并联使用主要是解决片子输出电流小,无法在满电源下使用4欧喇叭的问题,
并联使用后,可以在正负27V下,连接4欧喇叭功率达到80瓦,失真负60db。
双电源的BTL电路很少见,主要是因为它的实用价值不大,
BTL的优点是低电压下有大输出,缺点是元器件数量翻倍,
双电源都是有选择设计的,设计时按功率需求提高电压就行了。

楼主:
谢谢海洋元老的帮助支持,想问下,你手里还有这现成的PCB板子吗?有朋友在找这个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海洋元老的帮助支持,想问下,你手里还有这现成的PCB板子吗?有朋友在找这个板子。

找万能的宝呀,我没有做。

楼主:
万能的宝上找过,没找到装4片直接并联使用的板子,只有一块板装两片的,
实在找不到,就只能用两片板子了,还需要小改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看清楚是确实并联输出啊。BTL两个集成块输入相位是相反的要倒相的,喇叭两端接在两个集成块输出之间 ...

回复超级飞马;是我粗心大意看错了

网友(2024-02-29):
给楼主一个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