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14的推动管用那个好?

楼主(2021-01-08):
做6P14 现在有6N1 开屏 、6N2 6N3 6N11 用那个好些 6N2听感好像比6N1好但是噪音大了许多

网友:
6N2就不错,但你反应噪音大,因为是高μ管自然比中μ6N1大,这里还与你的6N2管子,工艺布线等等有关。6N3虽然也是中μ管性能还是好于6N1的可以一试,6N11性能虽然更好些但在音频电路中发挥作用就要用SRPP电路,这样就要增加两只电子管与开孔。如果手头有6N4(12AX7)最好了他是6N2的低噪声管很常用的(参数相同)。

网友:
做单端用6N2,可以改为6N4、12AX7(ECC83)、要求更高可以采用6681(E88CC)、7025等管。噪声大可以加大负反馈。

网友:
都能很好驱动,各有各的好

网友:
6N3也不错暖暖的

网友A:
不知道您讨论的是单端还是推挽?
刚焊了一个12ax7推el83,单端的。只能用高u管,要不然开环增益都不够。我这个电路开环增益40多db,两端还下降到30几db,闭环之后 增益稳定在18db(200到10khz),用开关电源,传说中的噪声听不出来。用试波器看有20多mV的开关尖干扰脉冲而已,fft看也没有明显的管子噪声。

楼主:
谢谢大家!最后还是选了6N2 感觉好一些 而且6N2亮起来也挺好看 ,正在积极降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您讨论的是单端还是推挽?
刚焊了一个12ax7推el83,单端的。只能用高u管,要不然开环增益都不够。我 ...

单端 您电路估计设计的布局合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最后还是选了6N2 感觉好一些 而且6N2亮起来也挺好看 ,正在积极降噪

多找几个6N2,筛选噪声小的。
  很早之前,在没有6N4之前,维修进口低噪声设备,就是在好多个6N2中挑选噪声小的来代替12AX7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您讨论的是单端还是推挽?
刚焊了一个12ax7推el83,单端的。只能用高u管,要不然开环增益都不够。我 ...

EL83是宽频带电压放大管,做电视机视频放大,与国产6P15相似,内阻比6P14高许多,输出功率与失真度负载阻抗较主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EL83是宽频带电压放大管,做电视机视频放大,与国产6P15相似,内阻比6P14高许多,输出功率与失真度负载阻 ...

12AX7多,但是el83只有几个,这不后来就有了垃圾6n2 推6p15了,也没听到噪声。6p15 垃圾管,还不如6p1.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端 您电路估计设计的布局合理

后来做了6n2 6p15 单端,是拆了6p1单端做的,都是垃圾原件。但是呢,灯丝,管子到输出变,都是自己做的双绞线,输入信号线是屏蔽的,就算如此,也是右声道有20mV的干扰,左声道却只有5mv,对换管子也是一样。个人认为这类单端大部分所谓噪声都是干扰或者自激,因为功放管输入一般不会超过3Vp,喇叭上获得电压不会超过8Vp,如此低的增益,就算6n2再吵也没有被放大多少啊。

用烂示波器FFT分析,可以从噪声的频谱来判断是哪一类,来自于哪里。如果是元器件噪声那么应该是频谱连续没有太大起伏的。您看我这里就是开关电源感应来的噪声及其谐波。在音频范围是没有尖峰的。

典型的开关电源干扰100khz左右,整流管恢复振铃。

6n2 点亮后的确很漂亮。

网友(2021-07-04):
引用 网友A:
12AX7多,但是el83只有几个,这不后来就有了垃圾6n2 推6p15了,也没听到噪声。6p15 垃圾管,还不如6p1.

P15的接法是按P14的接法才行。

网友:
一般都用6N2吧

网友:
常见的电路,一般都用6N2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