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串口通信系统

楼主(2021-01-08):
利用正点原子出品的lora做的无线通信系统,灵敏度还不错,通信距离远

网友A:
没有任何文字介绍,照片又模糊不清,什么意思,wifi-->RS232?

网友:
网口有线的TTL我调通了,无线的做了板没有调搁置了.

楼主:
使用时是Lora 433mhz的频率,利用智能串口彩屏简单的写了个类似电脑上的串口助手的小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任何文字介绍,照片又模糊不清,什么意思,wifi-->RS232?

是不是有点广告嫌疑?!

这几种远距离的我也试过一些,大致结论是这样的:
LORA模块,通讯距离远,但速率有点太低了;
LORA带单片机的只串口就可以通讯,应用简单,但延迟不可控,成本高。
还有不带单片机的,便宜一半转弯,应用灵活,但需要自己移植驱动,定义协议。

433直接调制,比如FSK,通讯距离也还可以,但达不到LORA的距离,成本非常低;
直接调制的有几个好处,延时可控、容易做空中多点组网,容易自定义组群协议,比如时分多址、频分多址等;
数据速率高,那么相应的距离短一点(取决于功率、环境和天线等),功耗大一点。

网友:
我用过别家的lora,用来连接电话交换机和电脑

网友C:
现在公网这么便宜,速率这么高,模块这么便宜,自己搞专有无线系统的不划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有点广告嫌疑?!

这几种远距离的我也试过一些,大致结论是这样的:

实验自制的同频LORA小中继(注:ARDUINO缓存再发射)用的,主要是远距离传输,数据内容不多的情况下使用

楼主:
这个就是自制的Lora 同频中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公网这么便宜,速率这么高,模块这么便宜,自己搞专有无线系统的不划算了。

总有些应用,公网要么不能满足,要么成本不好,那么,自定义也是一种选择嘛。

网友:
在有些局部应用场合LORA组网还是有意义的,它可以独立于公网,并且不易受外界入侵。当然有必要也可以接入到公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