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先锋组合CL-J35LD卡座皮带数据

楼主(2021-01-08):
有台先锋组合CL-J35LD卡座皮带融化,没有相关数据参数,更换皮带受阻,请求知道该机卡座皮带参数的坛友帮助,谢谢!

网友:
用一根线先比试一下总长度,然后用尺子量;所量数值就是对折长度……然后上万能的X宝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皮带传动还有什么方式的传动?

无皮带直驱 电机直接驱动带轮
  还有传动轴来传动 某些音响和随身听用这种方法代替皮带

楼主:
已解决,谢谢大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谢谢大家了!

我也有一台这个型号的机器,请问哪里找的皮带?可以分享一下吗?

楼主:
老夏处有,okxia 视听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