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电路真的会抵消偶次谐波使其音质不如单端吗?

楼主(2021-01-08):
   纵观各音响论坛大都吹捧甲类单端电路,尽管效率低但制作者甚多,其理由为单端偶次谐波多音质美,而推挽电路抵消了偶次谐波音质不如单端?对于这个话题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
推挽只是末级抵消了偶次失真,推挽级之前的电路也会产生偶次谐波失真。前面的偶次谐波失真对与末级来说就是信号,不会被推挽末级抵消掉。所以单独说推挽机没有偶次谐波失真一般都是似懂非懂。

网友:
谐波只能使音质走样,何来优美之说?

在一些关于音质的讨论中,失真较大的电子管功放听不出失真,而稍有失真的晶体管功放就能听出,原因在于电子管产生的多是压缩波峰的失真,俗称大头失真,人耳不容易听出来,但没有一家权威刊物说过大头失真是好东西,是一些棒槌做了自作聪明的引申

网友(2021-12-30):
都是以讹传讹,谐波失真的根源是非线性,只要信号足够小,非线性就足够小,谐波失真越小

单端音质好,因为试听场合基本都是小功率,动态小,你把单端声音开大一样难听,但推挽在小功率下不好用,因为输出变压器的磁场存在反转过程,由于剩磁或者说矫顽力的影响,必须有一定的推动功率,这就决定了推挽在小功率下表现不好

很多说推挽机不好听的,那是自己做不好,推挽要达到接近理论值的失真度难度还是很高的,一个参数配对就能难住你,别相信网上那些卖管子的所谓的配对,就测个静态屏流和跨导而已,跨导曲线都没有,配个6啊配。

做不到严格匹配,指标也就上不去,指标上不去,得出的结论就是还不如单端,而单端呢,只要输出牛还过得去,怎么做都是那个样子,不会低于或高于预期太多,所以业余制作推崇单端的多

而厂机为什么推挽多,一是市场需求,单端这种小功率除了发烧友外,普通大众是不感冒的,同样的管子,如果单端5W/管,推挽能达到8W/管,如果按照耗电算,每W输出功率单端耗电比推挽多太多了,普通民众的算盘就是“哪个更划算”

二是单端的指标天生做不高,作为商品出售的话很不好看,而提高推挽的指标对于工厂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2021-01-08):
我觉得不是单端机声音好于推挽机,主要是单端机制作容易成功;推挽机相对较复杂些、制作难度大些。业余条件下管子配对、上下波形相等、输出牛工艺复杂等等因素制约了推挽机的DIY.

网友B:
不同类型的功率管其负载特性曲线有很大区别,请看下面分别是三极管2A3、五极管6F6及集射四极管6L6单端甲类功放的负载特性曲线:
      其中δ为总谐波失真,H2、H3、H4分别为二次、三次、四次谐波失真,P为输出功率。其最佳负载阻抗,为生产厂家综合考虑输出功率与总谐波失真的推荐值。从上面曲线可以看出,2A3与6L6在推荐负载阻抗时二次谐波失真比重较大,而6F6在推荐负载阻抗时二次谐波失真几乎为0,而6L6功放负载阻抗加大后虽然随二次谐波失真也减少,总谐波失真也减少,但三次谐波失真加大了。因此6L6推挽功放其负载阻抗不宜过大,当P-P取5K时其三次谐波失真减小,二次谐波失真加大但可以抵消,总谐波失真减少小。因此针对不同类型的功率管不能机械地一概而论。

网友(2021-12-30):
九十年代我分别用6P1 6P3P 6P6P 6N5P做过单端和推挽功放进行对比,在听人声、弦乐时感觉推挽力度大推力强,但表现相对有些清淡,不如单端有韵味、耐听。恰此老马805到长沙曙光厂买了10只2A3回来做单端和推挽的比较,10W的2A3推挽机频响很宽,单听很好,但和输出2W的2A3单端机一比,就不如单端机有韵味;后来老驾新编加入了大举制作胆机的行列,也到老马805处听过2A3单端和推挽的对比,也有同感。以上仅是个人的经历和体会,供大家参考。若谁有兴趣,可用同厂同批的功放管做单端和推挽功放机的比较,但电阻电容质量和输出变压器铁芯尺寸要基本相同,功放比较时要同一音源同一音箱,对比后自己就有了真实的体会,即要想知道梨子味道就亲口尝一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同类型的功率管其负载特性曲线有很大区别,请看下面分别是三极管2A3、五极管6F6及集射四极管6L6单端甲类 ...

你好,看见帖子里发了三张谐波失真的图,是有关三极管,集射管,五级管的。想问问是哪本书里的图片,想找来读一读

网友(2021-01-08):
引用 网友A:
推挽只是末级抵消了偶次失真,推挽级之前的电路也会产生偶次谐波失真。前面的偶次谐波失真对与末级来说就是 ...

全平衡结构就另当别论

网友:
玩音响就像玄学,指标不用仪表测,全凭一双金耳朵,据说能听出是音响用的是哪个电厂发的电

网友:
自己感觉好就行,不用管本人怎么说。就像石机指标高于胆机指标,这样的结论知道就行了。

网友:
这个,现在应该抛弃甲乙了,直接用D类。。。。。。

网友:
这个怎么说,你看留下来的名机两种线路都有的吗

网友:
两者都做一台自己比较最好

网友C:
推挽放大产生的谐波小于单端,也就是说,谐波失真小,保真度比单端高,音质指标好于单端。
爱听失真的(他们居然不知道谐波就是失真)朋友自当别论。

网友:
我同意9楼的意见,单端制作简单,容易出好声,成本相对也低,玩的人多;推挽机除了制作成本高之外,原件配对业余条件下也不容易甄别,不配对的管子出来的声音肯定不会太好

网友:
电子管的单端和推挽的音质差不多.和石机比差别就有些了.很可能是输出变压器的原因.带输出变压器的晶体管功放也很好听的

网友:
单端、推挽 都做了试试 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郑老先生也是一位资深的电子管机的专家,50年代起就在《无线电》发表诸多文章,不能因为21世纪福建版的电子管手册的个别错误从而否定郑老先生的学识。
胆机推挽输出不如单端靓声吗?
成都 郑国川
    国外的胆机、名机中,绝大部分采用推挽功率放大器,成为音响功率放大器的主流。而国内高保真胆机,则基本采用单端功率放大器,这是一个有趣的、耐人寻味的现象。推挽功放和单端功放是放大器中的两种基本电路。发烧友在制作中一般倾向于单端功率放大器,因为单端放大器电路简单,容易成功.音效也不错。
    协调、平衡是高保真功放的基础。推挽功放犹如拉锯和挑水:工人拉大锯,一人站在原木的上方.另一人站在原木的下方.上下合力,你推时我拉,你拉时我推,将原木锯开。上下两人力气平衡.动作协调.大锯才拉得顺畅;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无论和尚高矮胖瘦、体质强弱,挑水时肩膀受力点不平衡就挑不起来。而抬水就不一样了.两个和尚的高矮胖瘦、体质强弱、桶的位置(受力点),有可能前面的人负担重一些.也有可能后面的人负担重一些,保持平衡和协调,远比挑水的难度大得多。这可能是推挽功放不容易制作成功的原因所在。
    果真推挽功率放大器不如单端功率放大器靓声吗?难道我们要抛弃效率高、输出功率大、节约能源等诸多优点的推挽功率放大器吗?
    目前国内音响刊物屡有推挽不如单端靓声的说法,开始本人对此不以为然。说的人多了,本人选了几款国产胆机试听,确实发现大多数单端A 类机声音清纯、亮丽,细节层次也还分明。而用同型管组成的A 类推挽输出-机型,随着功率增大,除低音驱动有明显提高以外,音效表现则难以恭维,发声纯净度差,高音部小提琴声似乎夹杂着类似沙粒的颤动,伴奏的低音鼓也缺乏圆润感。但是,对此机型日本马兰士9 则无此现象。为此本人进一步对此型国产机进行波形测试分析发现,该机虽为A 类推挽,但两臂电压增益极不平衡,而且推挽两路频率特性差异极大!为此本人发表自己的一些观点,供国内音响生产者参考。
    电子管发明以后,立即在音频放大领域获得广泛应用。一段时间应用后,首先感到不足的是电子管μ太小,增益过低。其次是输出功率太小。不久发明高μ管,μ=20~30 的三极管缓解了低增益的难题。随后推挽放大电路的开发也临时缓解了输出功率过小的难点。此后推挽放大电路被广泛应用,大到无线电发射机,小到家用电唱机、收扩音机,无不见其踪影。所谓推挽放大,顾名思义,不过是将声频功率放大器功率放大部分,由单管放大改为两管方式提高效率。常见的推挽输出电路中,两管组成两路放大,分别输入相位相反的信号,放大后成为两路相位相反但幅度增大的输出信号,然后通过输出变压器中绕向相反的两组初级线圈,将两组反相位信号变成同相位的交变磁场,在变压器共有的次级绕组中感应出两组信号叠加的输出信号,其值约为两组信号输出之和,以此实现增大小功率管输出功率的目的。即使采用A 类方式,推挽输出功率也为单端的一倍。如果采用B 类放大,电子管效率还可进一步提高,输出功率可大幅度增加。两管分别放大将输出合成一路的方式还有利于输出信号(波形)的改善,对放大过程中信号产生的失真进行补偿,例如推挽放大器所具有的抵消偶次谐波失真功能。
     时至百年之后,推挽放大器已成为声频放大的主流,电路技术的完善已使推挽放大成为声频放大器的基本电路。以胆功放而言,输出功率超过30W 者几乎全为推挽电路。近年来的单端推挽,使推挽电路由串联电压叠加法改进为两路并联电流输出法,使推挽电路输出阻抗降低为原值四分之一,对放大器性能补偿作用更明显,且有望实现胆功放的更低阻抗输出。所以推挽放大是提高效率,增大输出功率,改善音响效果的有效措施。最常见的功放管2A3,单端A 类输出功率只有3.5W,无负反馈时线性失真为5%,同样供电电压下接成A 类两管推挽,则输出功率增大为8W 以上。偶次谐波大部被抵消,剩余均为不超过2.5%奇次谐波失真。同时推挽状态下,两管板流大小相等,在输出变压器内方向相反,因而无直流磁化作用,也不会产生饱和现象。变压器铁心可交叉插入,无须留气隙,增大了相对导磁率,使输出变压器漏磁减少,增大了定绕组匝数时的初级电感量,对低频特性改善有益。
    由于推挽电路是用两只管子完成一级放大,故两管之协调至关重要。由此导致推挽电路看似简单,欲到达上述所有优势并非易事,如果不在调试中下功夫,两管在放大过程中各行其事,原本的正弦波形经胡乱拼合,也变成非正弦波了。为了使推挽电路两管有序协调达到平衡,调试也比单端电路麻烦得多。首先推挽管必须参数配对。元件选择,甚至元件、接线、摆位、电路布局、调试,都必须认真对待,否则音响效果不如单端放大是必然的。难怪近年来国内音响界“推挽不如单端靓声”的说法日渐普遍。与此同时,国内胆机产业也呈现出与国际相悖的势头:各生产者热衷于单端机,纷纷把发射管805、813、21 1,甚至状如暖水瓶的FU-33、FU-81 作为主流产品,如电炉一样耗电惊人!这些现象足以说明,国产音响中“推挽不如单端”的悲剧已成事实,绝非消费者不识货,而是“声不如人”的结果。
   曾有笔者的一位朋友,是国内某胆机生产商感叹“目前胆机门槛太低,随便找几人就可生产胆机,生意难做”。此话说明国内胆机生产基本为照抄名机电路,发烧元件堆砌,配豪华机箱就值几千上万元。如此水平生产的单端机尚可蒙人耳朵,生产推挽机则难以达到入门的水平。堂堂推挽胆机被人害了,不免使人有些悲哀!难怪国际胆机展上,国外产品大多是ABl 类推挽机,国内参展者除了2A3、300B,就是211、845 单端机。由此-可见“推挽不如单端”的呼声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国内胆机生产现状形成的必然结果。其实,提高推挽放大器的音响效果并非尖端技术,只要严肃对待是可以做得很好的。推挽机的关键是两路放大器的平衡,既然要两管输出同一信号,就需要有严格的对称和平衡,否则两者的输出差使输出波形的失真,或形成额外的噪声。故推挽机的关键是技术上必须认真,否则今天倒霉的是推挽机,下一轮该轮到国产所有胆机了。
   回顾日本机马兰士9,马-9 在国内轰动一时,仿制者众,但无一成功,最后的结论是“推挽不如单端”。单端有多大发展余地?据我所知,华南一带胆机业主在哀叹胆机业不好做的同时,已经在另寻出路了。

网友(2021-12-29):
白版发的那几张图很有意思。可见三极管和多极管由于其曲线特征不同,失真-阻抗曲线也完全不同

网友:
我手残,做不出推挽的,甚至单端都做不好

网友:
国外推挽多单端少,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国外发烧友大多喜欢功率较大,听爵士乐、交响乐需要大动态,功率就要大,甲类功率相对小,且大音量失真也大。
再有:电子管功放一类书籍上有的会说推挽的缺点之一:输出牛工作在一个周期两次大电流换向状态,相近于脉冲变压器,漏磁漏感较大,带来明显的电磁畸变,引起高音频不圆润,,,,   这是我当时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的,也许理解不到位哈。
总之,各有利弊,主管满意就好,不必从技术上推崇一个否定另一个。

网友:
自己多钻研多学习,提高理论知识,自己就有了判断能力,不至于被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所左右。一些国内流传的谬论,即使变成铅字,依然是谬论。

网友:
另外,相对单纯的偶次谐波(比如以2次为主)几乎等同于泛音,而泛音是不会引起听感严重劣化的,因此抛开指标来谈,单端在小功率配合高灵敏度音箱在小环境下听以人声为主的音乐时,少量的泛音会形成一种略带朦胧的温暖感,让人感觉舒适,这是事实,但这不能说这种偶次谐波是好东西,更不应该称为追逐的目标,把单端声音开大听点交响乐什么的,马上原形毕露

网友(2022-05-07):
我做的6p1没有胆味,像个石机特失望

网友:
我连什么是胆味什么是石味都不知道。不过我还是喜欢晶体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推挽放大产生的谐波小于单端,也就是说,谐波失真小,保真度比单端高,音质指标好于单端。
爱听失真的(他 ...

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谐波失真。什么叫基波,什么叫谐波。失真波形(基波)可以分解成多次谐波来概括。更不明白什么原因造就了不同类型失真谐波成分(奇次为主,还是偶次为主)。也不明白这些谐波成分在听感上表现成什么。所以才有人会装模做样的“计算”什么样的电路,什么样的工作点。会有几次谐波。我都不得不佩服的五体投地。又无可奈何。

网友:
谐波和音效的关系,我实在不懂,所以也说不清,我只靠实听来判断!关于“听”,这是多年前,发表在别坛的帖子,转过来供老师们胡噜一笑!
http://www.tubebbs.com/viewthrea ... &fromuid=118058
我的观点:如果你五音不全,如果你唱不好歌(或戏等),如果你没有音乐天赋,莫谈谐波与音效的关系!

网友D:
俗语云: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但,唯有这声音的优劣,却是耳听为实,眼见为虚!“谐波”者,“泛音”也,所谓“音韵”则与这“泛音”紧密相关,也就是与“谐波”密切相关!由此观之,没有一副音乐家的金耳朵,怎能辨别这声音美与不美,怎知这谐波与音效的关系呢?这是我个人执见,不必当真,仅供胡噜一笑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俗语云: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但,唯有这声音的优劣,却是耳听为实,眼见为虚!“谐波”者,“泛音”也,所 ...

谐波失真和百度百科的偶次谐波是两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