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压器的绕制

楼主(2021-01-08):
看了坛子里绕变压器的坛友,现在基本上还是迷信于层层夹纸再加上三加二或者五加四并自制骨架,片子用小日本几十年前的老片子,就自己觉得或者认为是好东西了,但我觉得心理的因素才是最大的结吧,现在的技术早已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了,矽钢片和铜漆包线已经很好了,再加上工厂专门制作的尼龙骨架的应用,对做变压器形成了很大的便利,对于绕法,除了级间加绝缘纸外,其它层间就不要用了,腾出的空间可以用上更粗一点的铜线,尽最大的可能减少直流电阻,我觉得这才是关键所在,我们对能测量到的直流电阻不去考虑而去过分地想那些那测量都测不出来的三加二、五加四的影响就太不靠谱吧,如果把输出变压器的直流电阻能从二三百欧降到一百多欧,总比那些追求测都测不出来的心理因素好的多吧,也许我的道行太浅,只是一派胡言,看看笑笑就过吧!

网友A:
层层垫纸增加层间绝缘,利于排线,乱绕窗口容纳的圈数更少。

网友:
还是叠加排绕法变压器结实,过压过负荷使用就算是出现异味冒烟只要及时断电就不会造成匝间短路而报废。乱绕法变压器在民用电器可行工业电器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层层垫纸增加层间绝缘,利于排线,乱绕窗口容纳的圈数更少。

现在绕线机绕线,层间不垫纸,也可以很整齐的,不是过去的手工乱绕

网友:
看了你的文章,主要是想减铜阻。电感量确定以后,铜阻不好减,小铁芯匝数多,大铁芯每匝长度多。只有选择大铁芯,加大导线直径解决。

网友:
在输出变压器中,如果只把绝缘纸当做 绝缘一种功能来用,那离入门还稍微差点

网友:
     你所说的增大漆包线线径减小线阻,只能是降低变压器的铜损,也就是说有限的提高变压器的效率,与音频变压器关键参数—通频带无关。
     从理论分析知道:变压器线圈绕组分段愈多,层间、绕组间绝缘层愈薄,则漏感愈小。目前往往采用把绕组分成很多段的办法,来降低漏感。
     乱绕时虽然不要求很整齐地排线,但太乱时易击穿,并将造成对称性差或绕不下现象。下面是最简单的绕法了。

网友:
阻抗,感抗,相辅相成

网友:
8楼9楼老烧前辈说的对,绝缘纸不是单一功能,乱绕有敞端,有骨架绕线操作不当一样的遢边。

网友:
有条件可以讲究,没条件就不讲究了。

网友:
做电源变压器更要注意层层夹绝缘纸,漆包线一点沙眼就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网友:
有本书“脉冲变压器设计”,先看看那个在设计,省的无的放矢。

网友:
电源变压器只工作中在50hz上下,而音频变压器要工作在几HZ-上百Khz。电源变压器只要绝缘做好可以,基本不需要考虑漏感和分布电容;音频变压器是追求各频段输出幅度一致就要尽量减少绕组的分布电容和漏感,分段和叠纸的办法不是仅仅为了绝缘,而是为了尽可能的减少漏感和分布电容。使输出尽可能保持和输入信号原样。

网友:
X宝上的变压器塑料骨架精度太差,浪费了很多变压器有效绕线窗口面积,现在基本不用。

网友:
我没绕过变压器,通过别的事情懂得了物极必反的道理。你做6P1单端,就算用4.0的漆包线又能怎么样?功率会大的不得了还是声音会好的不得了?我觉得是够用就行,细微差别,根本感觉不出来

网友:
乱绕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