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拆下录音机的大轮?

楼主(2021-01-08):
这是飞利浦收录机的磁带部分,请教各位如何拆下这个大轮呢?

网友:
拉码了解一下

网友:
主导轴由一个塑料薄膜卡簧式垫圈,是圆形垫片状有开口的,可以用刀片撬开镊子拿下,就行了,机芯上大部分如此。

网友:
或你只取轮子没有拉马的情况下,也可以用镊子的两个尖插入轮子底下轴的两边,慢慢敲镊子,利用镊子的楔形侧边代替拉马也可以把轮子撬下来,操作得当一般无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