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坛友馈赠的STK4191电路板

楼主(2021-01-08):
原帖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1#pid22931875
几天前收到坛友lichadu88 的板子,板子很漂亮,于是开始到处找零件,已经收拾起来的盒子又打开了,用了一下午时间基本焊接完毕,只是没有安装STK4191,因为要先测试保护电路是否好用,免得把喇叭烧毁,今天收工,明天上电

网友:
整流桥和滤波电容应该紧挨着就对了,这样整流效果好,干扰低,

网友:
这个布局确实有些怪异

网友A:
调试,一般都得使用假负载,这样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不做也罢   设计太失败了

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试,一般都得使用假负载,这样保险。

我用双路稳压电源,可以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流桥在右边  滤波在左边  电源线穿过信号区域  干扰可想而知   还有信号IN 位置也不对

当我刚刚拿到板子时就发现桥在右边、滤波在左面,心想这怎么可以,可是观察电路走线在桥和滤波中间并没有分支,所有电路供电都是从滤波电容出去的,这就比较合理了。就跟专业功放一样,桥被固定在机箱上散热然后电线连接进入滤波是一个道理。

网友:
业余制作一个不惜成本(实在没有多少钱)按原理图布线。

网友:
声音效果怎么样

楼主:
本想今天可以上电了,早上起床刚要上班才发现是周六休息,呵呵,只能等周一了。
这个板子电路不是标准厂家推荐的,是坛友自己设计的横流型的,期待能出好声。

楼主:
今天试验了保护电路,工作正常,属于自锁式,然后安装散热片、4191,上电一切正常,4191工作电流达到150MA,还没有接输入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试验了保护电路,工作正常,属于自锁式,然后安装散热片、4191,上电一切正常,4191工作电流达到150MA ...

这散热器,够霸气!

网友:
这样布板我是想看看底噪如何?

楼主:
Stk 4191的确不错,声音就像大管功放一样,后劲十足,说明坛友设计的电路是成功的

网友:
这样看着做起来也不错

网友C:
在某宝看了几次stk的板子。但是一直没有下手。不知道到底声音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某宝看了几次stk的板子。但是一直没有下手。不知道到底声音怎么样

Stk 4191声音是很好的,就看板子设计的怎么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tk 4191声音是很好的,就看板子设计的怎么样了

嗯,听附近的一个修电视的朋友说过

网友D:
、、现在还有这种模块卖??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还有这种模块卖??

以前买不起,现在很便宜,可以玩玩

网友:
喇叭可以先用大功率4-8欧姆电阻,或12伏8瓦的汽车转向灯泡代替,待机器正常后再接喇叭。

网友:
以前玩过了

网友E(2022-08-11):
手痒痒。74大洋在  黄鱼上买了拆机板子  stk4191X ,核心部分完好,外围辅助电路已经渣渣

看外观后模块是窄条型。
卖家在三洋音响功放机上拆下来,整起接电,输入输出,看视频效果不错。
估计明天 拆机板子就到手了。。好激动,特此标记下下

网友:
直接上喇叭试好接音箱从未出过问题,上个月买了几块空保护板子装了两块才开始用保护

网友(2022-11-10):
引用 网友E:
手痒痒。74大洋在  黄鱼上买了拆机板子  stk4191X ,核心部分完好,外围辅助电路已经渣渣

看外观后模块 ...

4191X比4191II好多了,高频细腻流畅,没有II系列那种砂砾感。
而4196MK10是4191X的低阻改进版,能更好的推动4R音箱,非常值得一试。

网友:
美女楼主也玩男人玩的东西啊!佩服!美女需要天天梳妆打扮,还要做家务,没有时间啊!

网友:
有创新,Stk 4191的确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