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卡座机芯欣赏 Studer A721

楼主(2021-01-0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重料机芯!看到抹音磁头体积很小,像直流抹音磁头,可这个档次的机芯不应该是直流抹音啊......

网友:
好肥大的飞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料机芯!看到抹音磁头体积很小,像直流抹音磁头,可这个档次的机芯不应该是直流抹音啊......

永磁的

网友:
看到厚重的飞轮心里觉得特别舒坦。

网友B:
这个机芯似乎不是自动翻转机芯,磁头像是(录音、消磁)组合磁头,旁边多一个直流消磁,加组合磁头交流消磁,两个压带轮为了正向反向磁带定位,厚实的机芯力应该有传动离合装置,这个机芯更象是磁带编辑机芯。

网友:
以前见过德国 SABA(世霸) 的卡座机芯 直驱5电机 +4磁头(4轨道 录音 放音磁头) 四轨道摸音磁头 程控识别磁头    机芯特别厚实  磁头微调驱动电机  左右带轮电机  开关仓门加载电机 磁带翻面翻转电机 十分厚重的机芯 和比较少见的 翻转磁带机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芯似乎不是自动翻转机芯,磁头像是(录音、消磁)组合磁头,旁边多一个直流消磁,加组合磁头交流消磁 ...

小磁头是交流抹音磁头,复合磁头分别是录音和放音磁头,双飞轮主导轴是差速的保证磁带紧贴磁头,这是大多数三磁头机芯的标配,原理请搜索相关介绍。建议朋友入手一部三磁头卡座玩玩,一定不会令你失望的。

网友:
楼上二位师傅受教了,第一次见这样的机芯,专业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
中道卡座机也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机芯金属味太重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料机芯!看到抹音磁头体积很小,像直流抹音磁头,可这个档次的机芯不应该是直流抹音啊......

三磁头就不可能用直流抹音,百分百交流而且频率至少200khz

网友(2021-02-22):
请问Sony  TC-H4800卡座怎样改成单独供电使用?请高手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