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6n11推6p1图

楼主(2021-01-09):
哪位老师作过6n11推6p1或推荐一款图。介绍介绍效果。

网友A:
下面网址电路图,链接介绍的很全面。
http://www.haodiy.net/a/jishuwen ... 2012/1022/2289.html
另外一电路图

网友:
第一图的电路spr噪音很大,试装过又改成一般电路了!

网友:
6P1三极接法按照那张图只能输出1W多的功率,不合算。

网友:
      朱院长老师的看法很正确,6P1三极管接法太不经济了。因为有链接就顺便截了开始的电路图。最后作者还是用的标准接法。
      在国产双三极管中,6N11无论是高频放大还是低频前级性能最好的,噪声也是最低的,它的SRPP电路还是比较成熟的,性能较好的前级放大器选用的较多。SRPP电路特点在60年代就有介绍,现在详细的可以在网上查找,本板块以前有坛友曾经做过详细分析介绍。
      音频SRPP电路与电视机高频头栅地阴地电路都是想让6N11有五极管的放大增益,有三极管的噪声系数。第二个链接是6N11普通接法,省去1只管。μ值比6N1还低,这就要看输入信号的强度了。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用6N11呢?一个6N11可以换到好几个6N2。用6N2还可以省掉好多麻烦,6N11的工作电压相对比较低才90V,如果使用SRPP电路,又需要考虑垫高灯丝电位。好多麻烦啊。

网友:
6N3要垫高灯丝电位, 6N11好像是不用的

楼主:
只是看他噪音低

网友:
实际上6N3才是一只被埋没了的好管!

楼主:
6n3我也有改天听听

网友:
引用 网友B:
6n3我用着怎么没这个感觉

可能个人口味不同吧,我经常用6N3做长尾倒向用于前级,感觉比6N11更加柔和。用来听人声很舒服。6N11听弦乐比较合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下面网址电路图,链接介绍的很全面。

http://www.haodiy.net/a/jishuwenzhang/danjiDIY/houjiDIY/2012/1 ...

整流管用电子管的好,还是用晶体二极管的好。如果用晶体二极管,电子管的灯丝还没有达到额定的温度,电压就来到了,时间长了会不会阴极中毒。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整流管用电子管的好,还是用晶体二极管的好。如果用晶体二极管,电子管的灯丝还没有达到额定的温度,电压 ...

        电源就是起提供能量的作用,在满足要求的功率与B+电压情况都是一样,严格的说晶体二极管内阻低,动态范围大,在大中型扩音机乙类放大中可以代替充气整流管。硅整流要比电子管整流输出电压要高,几乎不耗能。
        在小功率设备中不用考虑电子管预热问题,常见的电声设备只有扩音机(多为电子管整流)先开低压。崇尚中小功率胆机加延时缓冲是片面夸大交流电的过度过程,以及电子管的冷态过程。这两个过程是瞬态的。
下面给个电子管时代通用的北京牌电视机电源电路图晶体管倍压整流),16只电子管(不含高压整流管)包括2只6P1;6P15;6P13P,显像管。    16;19寸的也是硅整流包(括6P1,6P15,6F3,大九脚6P12P,显像管,都没有附加延时,缓冲举措。59年国产熊猫1501高级收音机共15灯,用6П14П(6P14)做推挽放大,由于当时晶体管技术所限用两只6Ц4П(6Z4)整流没有附加缓冲措施。至于胆机放大器网上与坛友的作品浩如烟海
除个别作品外几乎都不考虑延时,有部分带缓冲的但所占比例较小。
北京825电视机电源
电子管扫描混合式大屏幕黑白电视机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整流管用电子管的好,还是用晶体二极管的好。如果用晶体二极管,电子管的灯丝还没有达到额定的温度,电压 ...

第三章电子管的正常使用    启闭电源的步骤:
第四章电子管的故障和换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三章电子管的正常使用    启闭电源的步骤:

第四章电子管的故障和换用。

学习了,这个资料真好,权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