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功放问题

楼主(2021-01-09):
要想实现收音机外放,需要什么样的功放电路?想采用6V供电。之前用了一个LM386感觉不好,声音很小(???︿???)

网友:
集成电路很多可选,TDA2282。

网友:
用TDA和LM之类的欧洲芯片音量会小,因输入电压是1V,日产的LA,UPC,TA,HA等没问题,输入电压0.1V,收音机检波输出推动正好

网友A:
LM386增益较低。如果感觉声音小,可以从第一低放的集电极经电容隔直取出信号。如果是六管机,直接从输入变压器初级热端取出信号即可。

当然也可以用增益更高的IC,从音量电位器直接取出信号。

网友:
收音机功放用TDA2282很合适,简单,音质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86增益较低。如果感觉声音小,可以从第一低放的集电极经电容隔直取出信号。如果是六管机,直接从输入变 ...

是不是可以TDA系列的IC后面接LM386会更好?

网友:
现在X宝上有很多模块电路成品,价格很便宜,接上电源、信号源和喇叭就可以了且都是立体声的。
现在不像过去了,不需要自己搭接电路了且选择余地非常大。。PAM8403、TEA2025B都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可以TDA系列的IC后面接LM386会更好?

是的,早些年用TDA7021做过调频对讲机,功放就是LM386。音量完全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