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极体话筒的灵敏度?

楼主(2021-01-09):
我DIY了一个扩音电话,现存在着一个问题暂时无法解决,特来矿坛请教,寻求帮助。
问题是:通话采用的是驻极体话筒,当嘴离驻极体话筒很近时,约5厘米以内,通话的声音和音量都还可以。当距离驻极体话筒稍远些时,音质和音量都差很多,当离开驻极体话筒10厘米以上时,就无法通话了。这显然是驻极体话筒的灵敏度低所造成的,我更换了各程不同的驻极体话筒,但都没有改善,不知问题应该怎样解决?是否应该在驻极体话筒后增加一级放大?但应该怎样加?有没有较成熟的电路可以借鉴?我想把嘴离开话筒距离增加到30厘米或50厘米,依然可以清楚的通话,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标?或者能通过其它什么方法可以达到?

网友(2022-03-25):
引用 网友A:
说到话筒,我刚刚完成了一个电脑用的立体声话筒的DIY,可以用于OBS录音用,建议楼主可以试试下面这个模块:

...

有些要加1.5V电源才能灵敏度很高的!加1.5V试试效果立马见效!

网友A(2021-02-04):
说到话筒,我刚刚完成了一个电脑用的立体声话筒的DIY,可以用于OBS录音用,建议楼主可以试试下面这个模块:
这个DIY的原因也是楼主说的普通话筒灵敏度太差,并且由于没有AGC,如果增益调节太大,小声说话可以但是大声就过载失真,录音效果太差
开始也是想DIY放大电路,参考了不少电路,终归还是懒,就去淘宝找相关模块,发现已经有MAX9814话筒放大arduino模块,6块多钱一个也不贵,通过查看MAX9814的资料内置AGC和放大倍率选择,所以花了15元买了两个来测试;
通过面包板搭建,其实用最低的增益40DB就足够电脑录音了,由于内置20DB的AGC自动增益控制,所以录音效果非常理想,远距离轻声说话可以清楚的录音设置下,近距离大声说话也不会造成录音电平过载失真;
这个DIY 用了口香糖的盒子,内置一个18650电池供电(顺便电池也作为配重增强成品的稳定性),设置了开关和指示灯以及充电模块,通过开关可以直接关闭话筒,不像以前话筒直接在线,谁知道电脑哪个软件可以窃听,确保隐私,而且升级为高灵敏度带AGC的电脑立体声话筒效果蛮不错的;功耗两个模块加起来也就6ma多点,再加上蓝色LED串联的2K电阻总共也就7ma电流消耗;

DIY注意事项以及物料来源

这个模块输出是带1.2V直流偏置,输出端我串了一个10uf的0805贴片电容再给电脑(10uf确保低音不会被电容衰减,因为电脑内部输入阻抗只有1.3k,隔直流大点好),给模块供电我加了一个6V330uf的小体积贴片固态电容确保模块供电不受电池内阻影响(毕竟我使用的是老旧电芯),输出线是以前电脑光驱剩下的光驱音频输出屏蔽线,三根线用排针对焊串联起来改接立体声插头输入电脑MIC输入的粉色端口,顶部开关来自一个廉价的电动牙刷自锁按钮开关,横杆是空心铝管,来自捡来的直升飞机的配件,内部穿的三根线是来自网线内芯,输入线和地线是双绞的尽量减少外来干扰,单股的做电源,18650电池盒比较长,需要把底部挖开才能装入,开关与背面的充电模块就热熔胶固定了,内部没有电路板,全部飞线,除去电池空间还是够的

最后说说音质:

这个模块本身是模拟的,肯定不会比数字唛或者电容麦好,尤其噪音方面,因为内部自带AGC,无声的时候会有电流噪音,不过我设置的增益是最低的,不是太大,属于可以接受程度,另外我使用OBS软件内部音频滤镜加入噪音衰减,录出来的视频效果还是满意的,B站有相关设置教程可以参考
至于说高低音平坦度什么的也没有专业软件测试,主管听感录制人声应该是足够的,尤其是带AGC自动增益控制功能对录制人声非常有效果,这样不管是说话声音大小和距离远近,录出来的音量基本上不会差很多;

感慨科技的进步是巨大的,几十年前小时侯去电子零件门店买一个MIC就要我好几块钱,现在同样的价钱连mic带集成电路加电路板做好邮寄给我一样的价钱,这里面还有货币贬值在里面,可出来的效果却天差地别呢

网友B:
话筒也分好多型号。应根据场景选择合适的话筒。驻极体话筒需要加偏压才能正常工作,有时也需要加一级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筒也分好多型号。应根据场景选择合适的话筒。驻极体话筒需要加偏压才能正常工作,有时也需要加一级放大器 ...

是的,我用了不同灵敏度的驻极体话筒,但效果都不行。估计还是要增加一级放大电路才行,但不知采用哪种放大电路,希望能有个电路参考一下。

楼主:
在电话中,打到免提时,通话效果就很好,可以不用贴着话筒说话,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就行了。

网友C:
极驻体话筒内部带有一级放大器,根据厂家给定的具体要求,需要给一定的偏置压(1.0V-10V)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
有灵敏度高些的,试试网上有-30~-40DB的指向咪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极驻体话筒内部带有一级放大器,根据厂家给定的具体要求,需要给一定的偏置压(1.0V-10V)才能正常工作。

驻极体话筒内的一级放大器,出来的信号估计也很微弱,应该在话筒后再增加放大器吧?对不同的驻极体话筒,不知应该给定多高的偏置电压?

网友:
厂家给出标准灵敏度时,工作电压和负载值参照其测试条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驻极体话筒内的一级放大器,出来的信号估计也很微弱,应该在话筒后再增加放大器吧?对不同的驻极体话筒, ...

如果你没有为极驻体话筒加上必要的偏置,可以先加上2V的偏置试试,具体偏置电路和输出端的隔直电容怎么连接,可在网上搜索一下电路。如果加上偏置后的声音还偏小,才考虑增加一级前置放大级。

网友D:
这个要看应用级别,一般玩玩换灵敏度高的咪头,然后对采集到的信号进行放大处理再上行会有一定程度的改善,比较简单用做咪头放大芯片可参考LM386。市面上比较多的民用监控拾音器也可以参考下,比如海康、大华等都做的很不错。高级些的应用需要采用比较专业的声学DSP,会对环境噪音进行抑制,防啸叫,对人讲话的声音进行采集、放大上行,这种也双向语音对讲上用的比较多,这个应用领域可参考思正、世邦等都做的很不错,银行柜台窗机基本都被世邦拿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看应用级别,一般玩玩换灵敏度高的咪头,然后对采集到的信号进行放大处理再上行会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

受益非浅,正准备在话筒后加一级386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到话筒,我刚刚完成了一个电脑用的立体声话筒的DIY,可以用于OBS录音用,建议楼主可以试试下面这个模块:

...

我也买了两只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买了两只试试。

这个模块特色是AGC自动增益控制,如果追求音质那就要把MIC头换掉,我找了下TB有更好的咪头,看上眼的25一只,16mm直径带FET,另一款不带FET的直径25mm的也是25一只,不如你入手测试一下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模块特色是AGC自动增益控制,如果追求音质那就要把MIC头换掉,我找了下TB有更好的咪头,看上眼的25一只, ...

我的要春节后才能发货,现在商家放假了。等节后货到以后,我再试试。25元一只的咪头,价格上是贵了,只能用在对音质要求很高的地方,对于发烧友可以接受。

网友(2021-04-09):
这个需要压扩器电路,你找下电话机芯片基本都有,例如mc34018

楼主:
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了,在麦克后面增加了一级386放大,效果就好多了,在距离麦克外0.5米都可以清析的通话,达到了实用的效果。在此谢谢以上各位的指导和帮助。

网友(2022-03-12):
记得多年前装无线话筒 调整偏置电阻阻值 呼气的声音都可以用收音机接收到

网友:
咪头是全向的,远距离要用指向性话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