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说TA7640

楼主(2021-01-09):
就中波来说,相比索尼CXA1019系列,东芝的TA7640本底噪音很低,且清晰度和可听度也不错。

网友A:
CAX1191系列的AM底噪过大,是由于其设计时,AM与FM共用中放,这个中放FM和AM中频放大都是同一电路完成的,中放在AM时增益过高,依靠强力的AGC来保证电路的正常工作,这样做的弊端就是无台或者信号弱时,AGC没有启动时,底噪过大。这种AM背景沙沙声,非常的讨厌。

加场管高放以后,由于进入中放的信号变强,AGC会比没加高放时,提早启动,AGC启动,降低了中放的增益,所以强台底噪的压制效果明显。

CAX1191在当时是地摊机的标配,而这些地摊机为了降低成本,中波天线磁棒选的非常的短,造成其灵敏度越发的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块索尼CXA1019.机杂、收音效果绝对一流。收听中波。抗干特别强,灵敏度特别高。(小磁棒天线38毫米)甩 ...

无图无真相...

网友C(2021-03-21):
引用 网友D:
TA7640是我听过的调幅音质最好的集成。灵敏度可以通过加高放和加中放解决。

您能给出经过实验的给TA7640调幅部分加高放和中放的实例吗?

网友E(2021-01-09):
不是一个时期的芯片,功能也不一样,没有可比性

网友F:
我88年上大学买了一台收录机,收音部分用的TA7335+TA7640+LA3361,用了好几年,也没有感觉到有什么特别的,倒是同学的CX20029映像很深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一个时期的芯片,功能也不一样,没有可比性

这两种芯片大概都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产品,只是7640没有功放级而已,
以前7640芯片的收录机也用了几台,当时也没有感觉有什么特点,
从前年整了一个1691的板子玩,听了这么长时间感觉底噪大,中间也改了几次,包括天线加装高放场管,强台改善明显底噪不高,只是信号弱底噪就出来了,
昨天翻出来一个7640纯中波板子,用2822作功放,底噪低,灵敏度比1691高,所以才有此感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88年上大学买了一台收录机,收音部分用的TA7335+TA7640+LA3361,用了好几年,也没有感觉到有什么特别的, ...

是这个吧 ,当年这个可是牛的很,

网友:
东芝不一般,进入国标狠厉该

网友D:
TA7640是我听过的调幅音质最好的集成。灵敏度可以通过加高放和加中放解决。

网友:
康艺8822用的就是TA7640,调副调频都用信号发生器发出来的信号能收到,就是收不到台,感觉信号弱

网友:
单一芯片的难以对比的,决定收音机性能的是综合设计、制作水平,布局、原件、设计、调试都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

磁棒线圈乱绕,电路也没有特别之处,只能说芯片增益高吧

网友(2021-02-18):
老片子UPC1018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88年上大学买了一台收录机,收音部分用的TA7335+TA7640+LA3361,用了好几年,也没有感觉到有什么特别的, ...

CXA20029的收录机我以前也有过,是宝石花牌的,单独收音板,还有几个脚空着,

网友(2021-03-21):
引用 网友C:
您能给出经过实验的给TA7640调幅部分加高放和中放的实例吗?

    [/lis

    t]

网友D:
不好意思,只能给你手绘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只能给你手绘图

网友G:
磁效应管不熟啊。也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波高放

K161GR不知道能不能用K596代替,毕竟K596价格低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K161GR不知道能不能用K596代替,毕竟K596价格低廉啊!

不能用sk596,可以用2sk1922sk544等跨导大于5毫西的管子

网友:
谢谢楼主!图画得很清楚。

网友:
不好意思!错把你当成楼主了。

网友(2022-01-22):
引用 网友A:
CAX1191系列的AM底噪过大,是由于其设计时,AM与FM共用中放,这个中放FM和AM中频放大都是同一电路完成的, ...

我有一台 杂牌 cxa1019    (不是cxa1191    1691)           反正效果好  , 同样的环境  可以收到弱台,   fm天线断了   fm超过pl600 不拉出天线。  1191  1691就是德生909之类的   效果差一点点
  芯片 不是  数字越大就越好的。     1191和1691    看来是 山寨的超过 原厂的

网友:
1019s我买的松下收音机p30,日本产的用的1019s,中国制的用的1619,网上查说1019的耗电小点大约10毫安左右

网友(2022-08-26):
引用 网友G:
磁效应管不熟啊。也难找

场效应管在某些方面很有优势,用起来也不难。市场上容易买到,网购平台上一抓一大把,价格也不贵。

网友:
20029其实并不比3片方案效果好,我的美多CP6810B就是,没有A型的3片方案效果好。

网友:
请问有什么袖珍便携收音机用了ta7640,老衲想搞一台,见识一下。
感觉此芯片比较罕见。

网友:
1019应用中,记得德生的909有个灵敏度开关,那开关关闭时噪声还好,打开了就大了。

网友:
刚弄响了一个飞跃的收音板,用的就是TA7640AP和TA7335(FM),觉得声音很一般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个吧 ,当年这个可是牛的很,

这个我有一个车机。真的很好。

网友H(2022-11-24):
我正在搞一个长江CL-6A的收音板,用的是TA7335P+TA7640P+TA7343P,方案跟熊猫SL-05一样,电路稍有不同,等搞响了试试怎样

网友(2024-03-27):
引用 网友H:
我正在搞一个长江CL-6A的收音板,用的是TA7335P+TA7640P+TA7343P,方案跟熊猫SL-05一样,电路稍有不同,等 ...

一年多了,效果如何?

网友:
牡丹MX113;TA7358+TA7640+D2283

网友I:
星球XQ188组合音响收音板,TA7640+TA7335+TA7343,中波灵敏度比较低,短波还可以。中波灵敏度基本相当于CXA1238机,和TA8127机相比差距较大。另外最不能忍受的是中波尤其是高频端可串入短波电台!(这还是在统调完好的情况下)

网友:
实话实讲,进入新时代,这些个好的、差的都被或者将被DSP这类可编程芯片覆盖掉历史的洪流啊,难以阻挡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星球XQ188组合音响收音板,TA7640+TA7335+TA7343,中波灵敏度比较低,短波还可以。中波灵敏度基本相当于CXA12 ...

高端窜入短波电台,貌似是因为本振信号太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高端窜入短波电台,貌似是因为本振信号太强吧。

只能通过在中波振荡线圈两端并联电阻来消除短波台,但这样一来中波灵敏度更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