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50单端开工

楼主(2021-01-09):
本来是想做300B单端的,看到最近某光的300B居然涨价,就那质量还好意思涨价,涨了我们用FU-50或FU-25,调高工作点用反正便宜,当年8元一只收的。相信用料做工比照300B来做声音不会差多少,电牛自己绕的,输出牛定制用国产中频硅钢片0.23厚那种。外壳由旁边两个厂一个搞铝合金钣金的,另外一家实木家具厂,联合制造了一个机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期待下文.....
木框的字是怎么刻的?

我猜是用雕刻机雕出来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未完工,继续.............

网友:
两端用木头,看起来高档!
好。

网友:
做好FU-50,声音不输300B.

网友:
这机箱真漂亮  手工赞一个先

网友B:
期待下文.....
木框的字是怎么刻的?

楼主:
谢谢大家,明天继续上管座,变压器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下文.....
木框的字是怎么刻的?

那个字是数控镂铣做的,用分色带贴住漆面,然后雕刻,填金色,填完了撕掉分色带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用雕刻机雕出来的,不知道对不对

太对了。就是雕刻机,不过金属加工厂一般叫数控镂铣,

楼主:
构思了个图,因为要考虑以后上300B所以打了2个推动管的位置,FU-50灵敏度高一些,单管就能推,空个管位不好看,所以搞3级式接法。元件值还没开始算

楼主:
请各位老师把把脉,不知道这个图有没有做的意义。

网友C:
300B 现在涨到多少钱?

网友C:
我感觉300B既然是你的初衷,那不妨就做个300B吧

网友:
真是的,我还比你贵了两块钱,收了20多个,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0B 现在涨到多少钱?

茄子网屏那个要600了,以前买过一次500出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300B既然是你的初衷,那不妨就做个300B吧

反正不急,家里3台机器了,换个口味玩玩,顺便吐槽一下某光,而且FU-50和300B音色完全不同的风格,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反正不急,家里3台机器了,换个口味玩玩,顺便吐槽一下某光,而且FU-50和300B音色完全不同的风格,

曙光的不是有三百多吗?那个效果不好吗?

网友:
那个300B-98

网友D:
不错不错FU50挺好的。我有台813老是懒得开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曙光的不是有三百多吗?那个效果不好吗?

98款看运气,运气不好的时候,那个蓝光可以当灯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错FU50挺好的。我有台813老是懒得开工。

冬天听813正好,烤火听音乐两不误。

网友:
不妨再做个300B吧

楼主:
电源变压器是96*60的0.35片,输出是86*55的0.23片,前面4个管的孔位是26毫米8脚管,配22的转接板,装9脚管。

怎么没法上图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98款看运气,运气不好的时候,那个蓝光可以当灯泡。

管子质量不好吗?正想买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管子质量不好吗?正想买两个

看运气,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