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再生机的型号

楼主(2021-01-09):
求这个收音机型号和图纸!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请问可以用什么电子管代替。

      26B的代用,你看这个方法就看你的动手能力了。 26B本不是功率管,在这里用作末极功放输出功率会比较小,这样的机器一般用2,5V功率管47B做功放带动8寸舌簧喇叭。这里用2P2代替26B做末极功放,灯丝取自其他管2.5V灯丝电压。2P2额定电压1.2/2.4V丝流0.06/0.06A,非常省电,不用担心2.5V绕组电压与电流够不,2P2灯丝带有中心抽头,这样就有一个满意的中性面,可以交流电点灯,不用担心由此会产生交流声。
     这种方法我曾经在60年代给人修理因为买不到2.5V的管而用过,只是比47B声音小,家庭也够用,当时是做个支架另外固定2П2П(业余品)管座。现在都讲究修旧如旧,这样你就需要利用报废的灯泡;茄子(-G)直棒(GT)管的玻璃外壳(现在的胶很给力)用你的四脚管蒂焊上个小七脚,2P2的五个引线把灯丝的一条通过原来的4脚管座中心孔引到下面,原4脚座的一个灯丝大脚断开与之焊接,空出来的大脚接2P2管脚的帘栅极。
      你现在用26B不见得比2P2声音大。这样2P2是封装在玻璃泡里面,散热不太好,好在2P2发热低不成问题。如果你能解决散热问题用2P3则输出音量就足够大了,这时去掉图中的降压电阻与旁路电容,加大电源第二滤波电容容量,改变阴极电阻阻值。

楼主:
此机有四个电子管,24B,27A,26B,12F,26B灯丝不通。请问使用的电子管是否正确!

楼主:
请问26B灯丝电压是多少?26B与26是否一样,谢谢!

网友B:
26B 灯丝好像是1.5V 1A ,24 和27 是2.5V灯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26B 灯丝好像是1.5V 1A ,24 和27 是2.5V灯丝

谢谢回复!请问可以用什么电子管代替。

网友C:
26B与26参数相似可以互换,灯丝1.5V/1.05A。提高灯丝电压到2.5V,更换为五脚管座,可以用56替代。

网友A:
这四种管是这个收音机用的。
         24B的数据为放大状态,检波数据与24A相近。    26B的特性与26相近,管座也相同,可以直接代换。更老的型号是UH-226。、27A与27的特性相同,只是27的灯丝电流稍大,为1.75安 另外27B的参数与27A相近,可以互换使用。26B灯丝电压1.5V  4脚管直接代用的不易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26B与26参数相似可以互换,灯丝1.5V/1.05A。提高灯丝电压到2.5V,更换为五脚管座,可以用56替代。

谢谢版主!原机使用的可能不是26B,修理时可能换过电子管,灯丝电压不一样把电子管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四种管是这个收音机用的。
         24B的数据为放大状态,检波数据与24A相近。    26B的特性与26相近, ...

谢谢版主!原机使用的可能是12A电子管,级间采用变压器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26B的代用,你看这个方法就看你的动手能力了。 26B本不是功率管,在这里用作末极功放输出功率会比 ...

请问版主2P2可以接成三极管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6B的代用,你看这个方法就看你的动手能力了。 26B本不是功率管,在这里用作末极功放输出功率会比 ...

版主使用2P3阳极电流比较大,是否对变压器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版主2P2可以接成三极管使用?

那功率太小了,只能带动耳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版主2P2可以接成三极管使用?

    老机器电源变压器设计的安全系数都比较大,ui的含硅量较高,就是当今被称作“金沙片”的。我曾经用原来的7*系列6.3V的4灯收音机用四只半导体二极管组桥代替12F,功放用6V6改装,变压器整天工作也不热、这样机器的变压器都是卧式安装,铁芯散热好些。
    其实2P3是用于步谈机的电池管,比较省电,按典型使用阴极电流也就是20mA,原机的变压器高压功率再小,受工艺与当时漆包线抗拉强度(纯铜)影响也不能过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机器电源变压器设计的安全系数都比较大,ui的含硅量较高,就是当今被称作“金沙片”的。我曾经用原 ...

版主您好!我看了一下#26B才几毫安,才有疑问。

楼主:
今天回家就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原机使用的可能是12A电子管,级间采用变压器耦合。

12A功放放大三极管,灯丝5V/0.25A,屏压180V,负载阻抗10K,输出功率0.27W。

网友D:
松下 S-360型 四灯再生机

1938年 “认定” 的松下 S-360型 四灯再生机,八十多年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938年 “认定” 的松下 S-360型 四灯再生机,八十多年了。

请问图2上管子由左至右分别是什么型号的管子?我有一部机器,有一只管子被前人改6N2了,我想把它改回来。另外,求一张此机的电路图,我担心相应的电路也被改过了。那机器里的电阻电容导线实在是太过古老,有的纸介电容都掉渣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938年 “认定” 的松下 S-360型 四灯再生机,八十多年了。

十分感谢!方便查找线路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图2上管子由左至右分别是什么型号的管子?我有一部机器,有一只管子被前人改6N2了,我想把它改回来 ...

我这台使用的是26B,我也是有些怀疑,不敢确定。

楼主: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方便查找线路图了。

请问一下你的收音机从左到右第三个电子管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D:
也有资料说松下 S-360机管子为 57-56-12A-12F 的,哪个对不得而知。也可能是出厂时间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有资料说松下 S-360机管子为 57-56-12A-12F 的,哪个对不得而知。也可能是出厂时间的区别?

谢谢!后盖标签是24B,26B,12A,12F铁底上第二个是27A,第三个铁底上是26B
灯丝电压不符。

楼主:
后盖的标签不是很清楚

楼主:
这个图片比上一张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盖的标签不是很清楚

标签上机型好像是 S-310,整流管型号像是12B?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后盖标签是24B,26B,12A,12F铁底上第二个是27A,第三个铁底上是26B
灯丝电压不符。

如果电源变压器是原装,应当有几个独立的灯丝绕组,也就没有“灯丝电压不符” 的疑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电源变压器是原装,应当有几个独立的灯丝绕组,也就没有“灯丝电压不符” 的疑惑了。

变压器是原装的,今天做了一个四脚的插头,用6J1代替收音机有干扰声,但是6J1内部有光。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松下S-360修复好了,能够收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6B的代用,你看这个方法就看你的动手能力了。 26B本不是功率管,在这里用作末极功放输出功率会比 ...

谢谢版主!参照您提供的图,用6J1代替12A,效果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