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中华701收唱扩三用机电机的问题。

楼主(2021-01-09):
      今天收到了一台中华701,试机三波收音基本正常,但唱机部分的电机不转,干脆用9伏直流电直接接电机正负极,还是一动不动,量得电机直流电阻5.34千欧。想明天把电机外壳拆开,看看里面正负极接线柱是否氧化或其他问题。如电机确实坏掉,我是否可以用葵花DC-2A的电机来替换,特请教论坛老师和师傅,谢谢!(在网上查了701的资料,电机是外部电子稳速的,葵花机好像是机械稳速的。)

网友:
我的葵花机电机是机械调速器,转子动平衡不太好。

网友A:
9伏直流电直接接电机正负极 --- 量得电机直流电阻5.34千欧 --- 低压直流电机直流电阻哪有这么大?

网友B:
不知是否这个资料:估计电机的电刷部分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9伏直流电直接接电机正负极 --- 量得电机直流电阻5.34千欧 --- 低压直流电机直流电阻哪有这么大?

我是在电机脱电状态下量的电阻(应该说称直流电阻是错误),文中表述得不够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是否这个资料:估计电机的电刷部分坏了……

你的资料更详细,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资料更详细,谢谢!

玩的开心就好,把电机拆开检查吧,也许电机电刷,也许电路板?这个没有拆解过,不知内部构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的开心就好,把电机拆开检查吧,也许电机电刷,也许电路板?这个没有拆解过,不知内部构造……

拆开后发现一只电阻的脚脱焊了,焊好后安装壳盖时两个碳刷都脱落了,准备明天用导电银漆和胶水把碳刷处理好,但不知道安装是否顺利。

楼主:
引用 楼主:
拆开后发现一只电阻的脚脱焊了,焊好后安装壳盖时两个碳刷都脱落了,准备明天用导电银漆和胶水把碳刷处理 ...

刚才图没有发成功,再发。

网友(2021-08-15):
我用葵花DC-2A的电机替换工作正常

网友:
如果是电动机的话,是很好办的,....更换一只就知道了:lo

楼主:
谢谢上述各位!经用导电银漆和胶水处理后,电机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