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乐6.5寸的扬声器怎么样?

楼主(2021-01-09):
飞乐6.5寸的扬声器怎么样?价格倒是可以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A:
现在的飞乐已经不是原来的班底了 效果不如银笛的低端喇叭
不过老纸盆折边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飞乐已经不是原来的班底了 效果不如银笛的低端喇叭
不过老纸盆折边还是不错的

现在的机器纸盆的少了,是不是纸盆的低音效果不太好呢?

网友B:
这个价位还勉强吧,飞乐很一般了,这个就是以前收录机的全频,好处是灵敏度高。

楼主:
谢谢大家,不知道大家用什么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价位还勉强吧,飞乐很一般了,这个就是以前收录机的全频,好处是灵敏度高。

嗯 我手里的飞跃确实灵敏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对,录音机上面的,

我想做一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纸盆加橡皮边,喇叭首选,塑料盆不好听,羊毛盆太贵

谢谢 我再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机器纸盆的少了,是不是纸盆的低音效果不太好呢?

纸盆扬声器的低音确实不如 泡沫边或者橡胶边的低音效果优秀  不过中高音效果优于泡沫边和橡胶边的扬声器

网友:
这种纸盆喇叭一般不推荐用在要求高的音箱,除非是修复或仿制老收音机什么的或做吸顶喇叭。

网友:
     taobao看了看这个喇叭及型号,他是泡沫边的,厂家是上海飞乐股份有限公司,就是说是原上海飞乐电声总厂破产改制后生产的。以前的喇叭大多号称“全频”其实只有双盆喇叭能兼顾高音外,全频仅是个概念。全纸盆喇叭优点就是灵敏度高,声乐重放好听,尤其对于小胆机,器乐局限性就较大。口径尺寸高低不能兼顾。采用国际惯例标注喇叭的功率都比以前大很多(见喇叭的各种功率参数与意义)。
     查了下80-90年代中期飞乐总厂的喇叭(资料不全)同时参考了其他厂家Φ165mm(外形Φ168mm)的泡沫边,飞乐:YD3-165-12A(4欧)与——12B(8欧)额定3W  频率范围 60~8000Hz 灵敏度≥90db,相对比较同尺寸的尼龙,橡皮边还是不错的,频响与纸盆的相同,只是灵敏度低于于纸盆的92db。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机器纸盆的少了,是不是纸盆的低音效果不太好呢?

纸盆的低音效果的确潜不深,就是灵敏度比较高。而橡皮边的低音方面就比较优秀,但又出问题在灵敏度比较低,没有一定功率储备的功放经常推得不尽如人意。而泡沫边的就是这两者的折中产物,这也就是现在大多数都是泡沫边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纸盆加橡皮边,喇叭首选,塑料盆不好听,羊毛盆太贵

网友D:
它的这一款比较经典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它的这一款比较经典

      楼主那个50元的是泡沫边的。                                                              额定3W 频率范围 60~8000Hz   灵敏度≥90db   谐波失真<7%  相对比较同尺寸的尼龙,橡皮边还是不错的,只是灵敏度低些。
你这个最常用的6.5寸飞乐YD2-1651(4欧)-52(8欧)飞乐总厂给出的数据:额定2W 频率范围 110~7000Hz 灵敏度≥ 92db  谐波失真<7% 外形Φ168X65.5mm  外磁   重量 0.68Kg。  下面是商家给给出的参数: 有不实成分。
。这两种喇叭同一商家销售,肯定是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那个50元的是泡沫边的。                                                              额 ...

非常感谢! 有没有推荐的扬声器 请指教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有没有推荐的扬声器 请指教

查你看的飞乐店:
39  39.5   65
另一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查你看的飞乐店:
3939.565
另一店:

我去看看!非常感谢!

网友(2021-03-11):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产的飞乐喇叭并没有哪款觉得比别的品牌的好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飞乐已经不是原来的班底了 效果不如银笛的低端喇叭
不过老纸盆折边还是不错的

说得对!我就最近买了老款工艺全纸盆的飞乐8寸羊毛盆人声喇叭,效果好极了!

网友:
要想得到好的效果还是使用两分频音箱,再优秀的全频喇叭也满足不了高低音兼顾。有些胆机网友抵制分频器其实是错误的。否则我们花大量的功夫精心制作制作、以及多花钱买成品得到的优质输出变压器却毫无价值了,这个“全频”喇叭又成了瓶颈。

网友:
所谓全频喇叭纯属玩概念,听广播还可以,现代声源20~20KHz,看看频宽高不成低不就,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网友:
菲乐,这个喇叭在不在原厂生产不得而知?
但北京哦,第一电声总厂大概没了

但据我现在抽的烟来说,中南海早先是白色,现在是红色
小包装写的是北京卷烟厂有限公司制造后面有英文
整条的包装上写的是上海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品

就这种操作,怎么能够保证原汁原味儿呢?
反正我是看不懂

网友F:
国产纸盆老喇叭,全拼的我记得频响指标最好的好像是40~12000Hz(注意,这只是频响,指喇叭在这个频率范围能出声,动态特性不谈的),灵敏度95dB,具体型号忘了,在一本讲电声的书上看到的
我手头有两对早年生产的飞乐2003的8寸,这个频响指标貌似是60~12000Hz,灵敏度94dB,老爹用其中一对做了套箱子,用6V6小胆机推音色很不错,就是低音不行,下不去,感觉妹力,后来被家里熊孩子戳了两个洞,我揪下来点毛边,用打火机烧了,羊毛盆的 ,但不是纯羊毛
剩下的一对一直没有什么比较适合的箱子设计,还在老家床底下吃灰呢

所以别迷信全频喇叭,从电声的机械原理来讲,很难做好,绝大部分是掐头去尾搞不成低不就的,那些做的好的,又都是天价,不如弄个分频箱来的实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国产纸盆老喇叭,全拼的我记得频响指标最好的好像是40~12000Hz(注意,这只是频响,指喇叭在这个频率范围能 ...

您老爸做的音箱大约有多大?我猜定绝对到不了  70多厘米 高,40多厘米宽,30多厘米厚?我在70年代按日本杂誌做的音箱低音特别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您老爸做的音箱大约有多大?我猜定绝对到不了  70多厘米 高,40多厘米宽,30多厘米厚?我在70年代按日本 ...

没具体量过,但差不多刚好这个尺寸 ,高度我记得很清楚,比电脑桌差一点点,电脑桌是75的高度,厚度也有30,因为放在电视柜两边的,前面基本和电视柜一样齐,电时柜一般的厚度是30多,宽度比厚度大一点,所以差不多也是40了,只是那个倒相孔是个方的,这箱子不知道老爹按照哪里的图做的,他住老家那边。

我说的低音下不去,指有大动态低音的时候,总感觉意犹未尽,这是纸边喇叭的特色,因为纸边的喇叭的纸盆在大动态的时候已经不是活塞运动了,而是行程从中间向边缘逐渐递减,这会影响低频的潜力

网友F:
你们别瞎猜了,参数来了 ,飞乐老喇叭,指标最好的是YD5-2502,这喇叭当年在胆艺轩很是火了一阵子,我自己用的是YD3-2003,比2502差点儿(毕竟口径小2寸),其他参数自己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们别瞎猜了,参数来了 ,飞乐老喇叭,指标最好的是YD5-2502,这喇叭当年在胆艺轩很是火了一阵子,我自 ...

2502是十寸双盆扬声器,所以频率范围比较宽,2003和2502频带差不多,就是口径略小,低频高一些,不过这个图表并未给出失真特性和频带特性曲线,如果给出这些你就知道2502不怎么好了

网友:
这种喇叭用在HIFI上不怎样,可能用于收音机上还可以,过去有过一对飞乐音箱,烧坏了一个喇叭后就换成长冲程的了,坏喇叭和还好的喇叭都扔了。

网友:
如果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的老飞乐喇叭。那还是真不错的,后来的就不咋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要当心录敏度指标中的水份。除了虚标外,有些商家用的是0.1m/0.1W,其指标DB数要减去10。

90年代前含90年代中期,国营体制没被三块表倒闭改的制前各厂各种型号喇叭提供的l灵敏度与额定功率参数还是可靠地。手头有这些厂家产品89年,各种规格性能参数表。包括灵敏度。
这里没有水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要当心录敏度指标中的水份。除了虚标外,有些商家用的是0.1m/0.1W,其指标DB数要减去10。

手里 有一些有关“喇叭”与“音箱”的书。制作音箱也要对喇叭进行简单的测试。下面这本书对了解“喇叭”帮助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H:
要当心录敏度指标中的水份。除了虚标外,有些商家用的是0.1m/0.1W,其指标DB数要减去10。

国家都有一定的规范标准对生产厂家进行制约,用ISO9000系列标准进行评估全面质量管理体系,定期发放产品许可证。

网友:
引用 网友H:
某宝上有个据说是专业喇叭厂,其中资料就都是用0.1W/0.1M标注的。粗粗一看,灵敏度很高嗳,其实就那么 ...

这就是玩弄文字游戏的懵事,这样的喇叭灵敏度也就80几db。可以用声学知识进行换算。

网友(2021-04-15):
买个拆机进口喇叭

网友:
楼主要好音质又要高灵敏度建议夏普777的喇叭其他高档收录机的喇叭也行。777的喇叭失真度大概小于1%

网友:
惠威不好吗

网友:
老飞乐还可以考虑,新飞乐就别想了,我的2013年的箱子一直吃灰呢,不想听,音质太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