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两个一样的变压器作推挽

楼主(2021-01-10):
怎么用两个变压器当推挽变压器

网友:
楼主是有四只变压器吗?理论上一对2.5k的单端牛可以当10k推挽牛使用,就是输出端的相位要判断一下,输入端两个B一起接到高压就行。
但是这么做没有意义啊,同样功率的推挽牛比单端牛小多了,而且4个单端牛参数不一致。

网友:
推挽变压器两臂在同一个铁芯上才有意义。

网友A:
我觉得可以拆掉铁芯I的部分,保留双E,连接在一起,就像双C一样,这样磁路就通了。

网友:
太将就不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以拆掉铁芯I的部分,保留双E,连接在一起,就像双C一样,这样磁路就通了。

     这样能够推挽使用,但增加了磁路长度与磁阻(插片方式)变压器效率还是次要的,主要还是漏感问题,也就是说高音频频率响应不好,这样的对接综合失真也大,特别是推挽机靠平衡对称最大程度减小其固有缺欠交越失真。另外在设计计算上少公式是不同的,已知条件也有差别,单端屏流几乎恒定,而推挽是按最大信号屏流选取,同功率下后者体积要小些。
    “CD”型就是由两个“C"形铁心组和起来。材料都是选用高磁通低铁损取向硅钢带卷绕而成,具有低损耗和高磁饱和的优点。结合断面经过蘑削加工,平整且光滑。你想仿造的是“ED”型就是两个CD型铁芯组合在一起,只是相对CD型,ED型的卷后比较薄;体积比较小。具有制作简单(只绕一个线圈)等优点。这里顺便指出“日”型“ED”型磁力线分布是不同的。
    下面是推挽输出变压器分层分段绕制的最低要求。主要是考虑对称性。

网友:
完全没有问题啊, 只不过不太适合推挽电路, 可以用两个单端电路合成推挽, 一个牛输出一个半波.

网友:
吃力不讨好的主意。

网友B:
我见过有人用,他说测试波形非常好,用的二十七厂输入127V,输出6.3V的灯丝牛,4只做6P6P推挽。

网友:
在不要求音质的情况下可以的,我用过

网友:
采用2只扼流圈和1只单端输出组合。

网友:
楼主的创意应该自己来解答,别人不必跟着凑热闹,自己试验一下不是就什么都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有人用,他说测试波形非常好,用的二十七厂输入127V,输出6.3V的灯丝牛,4只做6P6P推挽。

用2个单端输出牛还行,用灯丝牛代替未必好啊。因为灯丝牛是 没有间隙的,屏极电流会将铁心磁化,如果将变压器拆开铁心重新装,留间隙会好 一点。

网友C(2022-01-28):
这种EE变压器,漳州鹭歌有成品出售,没用过,不知道会不会漏磁大高频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EE变压器,漳州鹭歌有成品出售,没用过,不知道会不会漏磁大高频不好

电感量与磁路长度成反比,分布电容与绕线宽度成正比。E+E几乎是废品。

网友:
如果两边都是甲类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