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绕磁棒天线能大幅度提高方向性?

楼主(2021-01-10):
这两天晚上用德劲DE1103收中波,电台密密麻麻,除了有几处严重干扰收不到台以外,几乎每隔9KHZ就有一个或几个电台。DE1103的灵敏度和选择性都非常之高。不存在临台干扰的情况,但是方向性不太好,所以大部分频率都是同一个频率会收到多个电台。
想用10*200的低损耗高Q值磁棒绕个方向性极强的磁棒天线。希望知道的坛友给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在磁棒上加一个不闭合的屏蔽罩,如9楼所述。可以大幅度提高方向性。

从前的无线电测向运动,就是根据比赛要求用自己做的测向机参加的。测向机的接收频率在1.7MHz~3.5MHz之间,磁棒外围用不闭合的金属箔包围起来,再通过一根拉杆天线的配合来形成更尖锐的方向图。

网友B:
       磁棒天线的方向性与角度的关系呈正弦函数变化,要大幅度的提高方向性,需大幅度的提高有载Q值,但大幅度的提高了Q值,跟踪的偏调会使灵敏度大幅度下降,对于三点统调跟踪的电路是不适用的,除非能够点点统调。
      混台有很大程度来源于邻频干扰,这只能通过中频的幅频特性来解决,不知此收音机的中频幅频特性如何?我DIY的二次变频收音机,第一中频采用石英晶体滤波器,第二中频采用450H的5脚陶瓷滤波器,中频幅频下降46分贝,通带只有±6KHz,936KHz的安徽电台没有同频电台,在我处有945KHz吉林大功率电台,927KHz本地较强电台,晚上接收936KHz安徽台之,由于邻频较强,还是出现了混台,勉强能听到安徽台的播报。

网友:
此机看似线路复杂,实际只是花花动作.灵敏度也不高,最高也只有1MV/M,(这个灵敏度只是普及机的要求,要0.5MV/M以内才算还可以)。像频干扰要增加调谐高放才能解决一些。要提高磁性天线的方向性最好的办法是线圈分四段来绕制,左右各两段分别在两个线圈管上绕制,两个磁棒线圈串联,尽量放在磁棒的两头,还要兼顾机器的统调,不要放在靠近磁棒的中间的地方。次级磁棒线圈要减少圈数,灵敏度高的机子可减少到4匝(现在出的机子,为了提高机器的输入信号强度,为了提高机器的灵敏度,磁棒的次级线圈都绕得过多,这样做势必增强了机器的混台,这是个不好的方法),所以要减少磁棒上的次级线圈匝数,以提高线圈的Q值和机器的选台能力并提高磁棒的方向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二次变频那款1103?

是的是的是的

网友D:
收音机的灵敏度低了方向性就强了。由于1103灵敏度极高,自动增益作用强,压制强台,突出若台,改变接收方向电台接收效果变化不大,这正是好机器才能有的特点。不过,此机灵敏度太高,环境干扰也很突出,反而灵敏度低些的机器在室内效果比她好,收台干净,杂音小。1103再增加一个手动增益调节功能就完美了。

网友E:
没用,对你来说,大都来自同一个方向,无法分开。
比如你在湖北,收河南河北的台都是“同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用,对你来说,大都来自同一个方向,无法分开。
比如你在湖北,收河南河北的台都是“同方向”。

同一个频率有几个台的,应该是几个弱台,我在郑州,地处祖国的中心,应该是四面八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收音机的灵敏度低了方向性就强了。由于1103灵敏度极高,自动增益作用强,压制强台,突出若台,改变接收方向 ...

您说的对啊。能否用短波调节远/近程选择开关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棒天线的方向性与角度的关系呈正弦函数变化,要大幅度的提高方向性,需大幅度的提高有载Q值,但大 ...

这个是指标

网友:
高灵敏度收中波,同频干扰不可避免。

网友:
天线阵列的方向性略好一点,

想大幅度提高方向性要根据波长设计天线,中波波段尺寸太大,不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磁棒上加一个不闭合的屏蔽罩,如9楼所述。可以大幅度提高方向性。

从前的无线电测向运动,就是根据比 ...

外包的屏蔽铜皮是否需要短接到地?

楼主:
好的,我试试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然是的,屏蔽层的直径要在磁棒直径的5倍以上哦。

啊?完了,里面没有地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