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式万用表量程切换时继电器动作声音的问题

楼主(2021-01-10):
各位坛友,由于本人刚开始使用台式万用表(万用表型号为普源的DM3058E),我注意到万用表在测量的时候切换量程会有继电器动作的声音(例如在电阻测量档位时,表笔开路到表笔短路),因为是自动量程,测量时有滴滴答答的声音,我猜测是继电器切换量程时候的声音。

我想了解一下,大家在使用其他的台式万用表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继电器动作的声音吗?比如安捷伦或者Fluke的台式万用表。

因为本人使用台式万用表的经验有限,特向大家请教。

网友A:
有。。。反正我手里的几台Fluke HP agilent台表自动档位时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反正我手里的几台Fluke HP agilent台表自动档位时都有。

好的,谢谢答复了。我之前都是使用手持万用表,确实是首次使用台式表听到这样的滴答声。

谢谢你的答复。

网友B:
手持万用表把切换量程的那些开关(继电器)用电子开关代替,都集成到ic里,所以切换时听不到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持万用表把切换量程的那些开关(继电器)用电子开关代替,都集成到ic里,所以切换时听不到声音

好的,这样解释很清楚。感谢解惑

网友C:
你用过日置3238,就不觉得你的表继电器有问题了! 3238是真的哒哒哒哒哒啊

网友D:
正常现象,习惯就好了,如果有需要可以设置成固定量程(手动量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过日置3238,就不觉得你的表继电器有问题了! 3238是真的哒哒哒哒哒啊

好的,那我得习惯一下。谢谢答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现象,习惯就好了,如果有需要可以设置成固定量程(手动量程)的。

是个好办法,谢谢答复啦!~

网友E:
我的856就不响!

网友B:
作为开关,继电器的性能远胜电子开关,但耗电要大很多。所以台式表多是用继电器,手持表基本不用继电器

网友F:
示波器也有这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856就不响!

谢谢答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为开关,继电器的性能远胜电子开关,但耗电要大很多。所以台式表多是用继电器,手持表基本不用继电器

确实,在模拟线路的开关上面,继电器的接触电阻比较稳定,电子开关容易受流过的电流大小而引起阻值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F:
示波器也有这声音

好的,感谢反馈。确实,有很多模拟线路开关切换的地方少不了继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在模拟线路的开关上面,继电器的接触电阻比较稳定,电子开关容易受流过的电流大小而引 ...

1、并非如此

2、实际上大多数台表的电阻档也是用模拟开关切换的,仪表模拟开关不能切换的是

a、太高的电压(手持表电路不同,我以前分析过)

b、太大的电流

c、太小的电流

只有这种场合才会用继电器。

所以,你说你的台表“电阻测量档位时,表笔开路到表笔短路”有继电器切换声音,这个是比较罕见的事情,当然确实有少数早期台表这样设计的,多半是 70 年代的事情,现代台表几乎没有这样设计的。

以我用过的 8 位半台表 3458A,6581T,6 位半 3457A,34401A...而言,都没有这样的事情,继电器声音是电压档的高低压切换,或者电流档切换才有。

荔枝:34401A 电路图(来自官方服务手册),电阻档的切换是 ASIC 内的模拟开关,不可能有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