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式万用表二手残值和校准的问题

楼主(2021-01-10):
各位坛友,我想跟大家请教一下台式万用表二手残值和校准的问题。

起因是这样的。我最近想再买一块台式万用表用于日常的测量。我看了一下安捷伦、Fluke、爱德万的台式万用表。我注意到如果表的位数相同(比如都是5位半或是6位半的时候),爱德万的台式万用表明显比安捷伦和Fluke的二手表要便宜。

所以我的问题是:

1. 爱德万台式万用表的二手价格便宜于安捷伦和Fluke,是否是他们家的二手台式万用表在精度或者是测量的稳定性上有不足?

2. 其次,针对以上三个品牌,买二手台式万用表校准是否方便?

恳请大家解答和分享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 美国人远比日本人大方  维修手册网上一找就有 里面把电路设计原理说的清清楚楚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相比 ...

谢谢分享。

业余爱好者采购设备一般都想着用久一点,维护和保养就是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如果校准的程序步骤不清楚的话,确实不容易维护。

网友B:
也不能一概而论,还是根据需求,结合特定型号选择!日本表有些很封闭没有资料,有些还是不错的,有详细手册,总体来说欧美表我觉得更好,日本表也不错而且便宜。

网友C:
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具体型号具体分析。各家仪器特点不同。如果需要考虑自己校准的话,那么请问一个问题,你有可以校准它的源吗?如果委托他人校准,①可信度?②价格?所以要综合考虑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能一概而论,还是根据需求,结合特定型号选择!日本表有些很封闭没有资料,有些还是不错的,有详细手册 ...

好的,谢谢答复。我再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具体型号具体分析。各家仪器特点不同。如果需要考虑自己校准的话,那么请问一个问题,你 ...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仪器使用广泛,能找到可校准的机构相对多一些。我也需要再研究一下。谢谢您的答复

网友D:
买台34401, 最超值的6位半,

网友E:
福禄克8840A,五位半,比较古老,全部分立件和直插集成便于维修,闭壳校准。电压档和电阻档不错,电流档只有一个2000毫安档有点软肋。

网友F:
二手的还是Agilent或者Fluke比较牢靠,年稳度要好一些。

校准的事比较难搞定,如果手里没有自己的基准,或者标准站是省市级的,那就最多校到1e-5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台34401, 最超值的6位半,

好的,谢谢!也确实有在看这台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福禄克8840A,五位半,比较古老,全部分立件和直插集成便于维修,闭壳校准。电压档和电阻档不错,电流档只 ...

好的,感谢。Fluke的也在看着。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二手的还是Agilent或者Fluke比较牢靠,年稳度要好一些。

校准的事比较难搞定,如果手里没有自己的基准, ...

是的,从口碑来看,这两家的比较好。其实我自己购买也会询一下校准的费用,因为希望给外部校准,也算是使用仪表的运营费用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也确实有在看这台万用表。

公司用了上百台的34401,除了换件维修,几乎没有需要调教的。只是每年的校验,精度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公司用了上百台的34401,除了换件维修,几乎没有需要调教的。只是每年的校验,精度还是不错的。

很好的经验,谢谢您的反馈。

另外请教一下,有没有双路测量的台表推荐?目前我只找到爱德万(现在是ADCMT)的7352A/E,其他公司好像很少见到这样的产品。主要是想同时测量两个量,用两只台表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