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的电子管测试仪,请教各位高手指点该怎样用,谢谢!

楼主(2021-01-11):
刚进了这台老机器,卖家说工作正常,插电指示灯亮,指针可以较正,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机器。请教各位高手指点该怎样使用,主要是测量收音机电子管,谢谢!

网友A:
不错,外观成色很新,如果没有暗病还是很有实用价值,有型号,可以搜下使用手册

网友:
机器什么型号? 网上搜一下使用手册
https://www.radiolaguy.com/Showc ... 0-54-tubeTester.htm

网友:
precision_apparatus_co._tube_tester_model_10-54.djvu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外观成色很新,如果没有暗病还是很有实用价值,有型号,可以搜下使用手册

https://www.radiomuseum.org/r/precis_2_10_54.html

网友C:
不错,你的这台成色真好,真是巧遇,我也藏有一台同型号的测试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外观成色很新,如果没有暗病还是很有实用价值,有型号,可以搜下使用手册

PRECSION TEST MASTER MODEL 10-54 TUBE TESTER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radiomuseum.org/r/precis_2_10_54.html

谢谢啦!就是这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你的这台成色真好,真是巧遇,我也藏有一台同型号的测试仪。

就是这台10-54。请教请教,怎样使用?我是小白刚刚搞电子管一年,有太多不知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不错,你的这台成色真好,真是巧遇,我也藏有一台同型号的测试仪。

     这台测试仪带有万用表功能,看一下机内的电池是否还有电吗?没电更换一下,可以作为指针式万用表使用(不用插电源,精度还是不错的,灵敏度很高 )。对电子管可以测试其发射能力和极间有否短路的基本性能判断。
测试电子管时,接通电源(110V)预热一下,左下角的开关放在TUBE档,先将W\X\Y\Z\复位(也就是用最右边的拨杆往下推到底),调整(line ADJ...旋钮)使指针在表头中间位置,然后根据下面拨盘查询的电子管型号对应的A\B\C\D\E\W\X\Y\Z等设置值(特别要注意是E的设置,它是对应灯丝电压的),插上被测电子管,预热一些时间,按下右边第一个白色按键,不要放开,待指针稳定后看指针所在区域,判断电子管的发射能力和基本性能(绿色好,黄色能用,红色已老化或损坏)。以上是我摸索的一些经验,供参考,希望多多交流。我收到仪器时还配有一个管脚扩展附件及另附了一本数十页包括欧洲电子管型号的测试设置值,原仪器所带的电子管型号不是很多,因为此台仪器是针对当时的军用设备的电子管测试用,好多民用音频电子管的型号到未收入其中,估计我那台仪器原先的主人也是一个无线电DIY爱好者收录、补充了不少型号电子管设置参数,而且还一起随仪器发给了我。

网友:
1963年,国产GS-5电子管测试仪问世前,在天津瑞和隆无线电行和百货大楼都是用类似的电子管测试仪,只能测发射性能,指针达到绿色区域即为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台测试仪带有万用表功能,看一下机内的电池是否还有电吗?没电更换一下,可以作为指针式万用表使 ...

非常感谢朋友的指教,心里有点数了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侠的指教,收益非浅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啦!就是这个型号

还有几页pdf格式的资料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几页pdf格式的资料供参考

非常感谢朋友的指教,耐心的上传资料,全部下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台测试仪带有万用表功能,看一下机内的电池是否还有电吗?没电更换一下,可以作为指针式万用表使 ...

非常感谢您耐心回复指教,收获不小,现在懂一点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