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组合CL-J35LD卡座更换皮带后的问题

楼主(2021-01-11):
先锋组合CL-J35LD卡座皮带老化,更换皮带后2卡工作正常,但1卡舱门打不开,经查发现该机芯共用1个马达2卡工作时1卡收带轮和主导轴都在转动,1卡的磁头上移成放音状态导致舱门不能打开,每个卡座是2根皮带,绕法参照网上CL-J55LD卡座皮带更换,求指导!附图

2卡

2卡

1卡

1卡

网友A:
很多组合机都是共用一个电机,但是主轴转动不会影响磁头上移,只有按动了播放按键才会上移,请检查是不是其他原因导致磁头没有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组合机都是共用一个电机,但是主轴转动不会影响磁头上移,只有按动了播放按键才会上移,请检查是不是其 ...

通电前两个卡座磁头都是在正常位置,就是通电后内部齿轮转动了导致1卡磁头上移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电前两个卡座磁头都是在正常位置,就是通电后内部齿轮转动了导致1卡磁头上移

重点检查播放按键的机械部分,如果是电控的,检查播放按钮的开关或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检查播放按键的机械部分,如果是电控的,检查播放按钮的开关或电路

好的,谢谢指导!

网友B:
一般还有一个电磁铁配合工作,多检查多试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还有一个电磁铁配合工作,多检查多试验一下

这种卡座机芯1卡座背板上有个张紧轮,必须装上背板才能运行,背板装上后内部齿轮基本都挡住看不见了

楼主:
经查是由于1卡座排线接触不良造成,在开机初始化阶段1卡座磁头上移后排线接触不良磁头未能复位,断电(拔下电源插头)一段时间后,确保插座良好,再次开机重新初始化,磁头复位了,舱门开启故障解除,结论:先锋卡座的排线插座不好拔出,维修时能不拆排线尽量不拆,避免复原时排线接触不良导致卡座误动作。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经查是由于1卡座排线接触不良造成,在开机初始化阶段1卡座磁头上移后排线接触不良磁头未能复位,断电(拔下 ...

我好不容易在库存皮带中找了几条给J75换上,试机时不小心搭铁,II卡座声音没有了。这个机器不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好不容易在库存皮带中找了几条给J75换上,试机时不小心搭铁,II卡座声音没有了。这个机器不好玩!

是的,我也是折腾激光头是不小心功放搭铁,烧坏板上的二极管,导致烧保险丝F2,这机器真是太娇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好不容易在库存皮带中找了几条给J75换上,试机时不小心搭铁,II卡座声音没有了。这个机器不好玩!

前段时间修好的J35机器,今天折腾光头时功放再次打铁放电,开机又烧了F2,现在不接功放不烧保险,电源没问题,机器能启动,但接功放就烧F2,检查了那几个功放管和二极管,都是没问题的,经测量电源电压发现负12V电压为0V,电源只有+5V和+12V的输出,顺藤摸瓜测量发现是负26V经整流滤波后的1个像三极管的保险丝烧了,型号ICP-N50,不知道是否找到最终问题,等配件换上再试试。附图:另外请教一下,像J35这种正负电源供电的功放,难道在失去负电源供电后会烧保险丝吗?

电源电路

电源电路

保险管

保险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段时间修好的J35机器,今天折腾光头时功放再次打铁放电,开机又烧了F2,现在不接功放不烧保险,电源 ...

N50输出端接哪个功能的电路?N50不会无故熔断,得查找原因。
假如在N50不接的情况下接功放仍烧FU2,那么问题还是在功放电路上。看到这样的电路图就头晕......

楼主:
引用 网友C:
N50输出端接哪个功能的电路?N50不会无故熔断,得查找原因。
假如在N50不接的情况下接功放仍烧FU2,那么 ...

N50输出端接电源调整板的负12V三端稳压,N50烧可能是在维修时功放线束搭铁放电所致,这个到问题不大,现在就是不接功放不烧FU2,接功放板,待机就烧FU2,检查过功放管、三极管、二极管和电容,而且是2块功放板都烧FU2,对比检查两块板的元件正反向电阻都相同,所以又发了帖子求助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1#pid23054320

功放电源

功放电源

楼主:
绿框接功放板,接绿框插座烧FU2,橘框插座是电源调整板输入的稳压电源,目前-12V没有,待换上N50后看是否恢复,这是功放板电路图,绿框中的+B和-B都正常

功放

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