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R3000电源怎么保持电压输出

楼主(2021-01-11):
电源开机正常,输出电压正常,几秒后有继电器的响声,无输出电压,前面板FF指示灯红灯亮。请教知道的老师,怎么设置,才能保持电压输出正常。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21-1-13 09:30):
电源型号是实达ESR-48/50MCR3000

楼主:
,通信电源分在线监控,和非在线监控两种,一般现在基本没有区分了,基本是做设定工作于那个模式就行了。一般的情况下,通信电源还分基站电源和机房电源,但是,你这个一定不会是机房电源,太小了,而且,能够工作于非在线监控下模式。机房的电源功率比较大一般有10Kw以上,你要知道机房里面的电池组有多大!所以,机房电源也比较大,而且要求能够多电源并联合冗余工作。也就是会有10多个电源并联工作以便提供更大的电流(15Kw以上的开关电源价格就太贵了,而且,不安全)或设备冗余安全备份,那么为了协调和监管电源,这些种类的电源都有数据口和管理服务器或电源管理服务系统连接。由这些独立的服务器或服务器集群统一调配,不允许独立单独非值守工作,以便监控管理这些机房里的电源设备,你这个电源应该是基站或模块局电源属于无人值守机房使用的,但是工作非在监控状态下,你这个问题是设定在在非在线监控状态下,当没有接上电池或电池损坏就会报警并停机。你的这个电源我不熟悉,按说你的报警提示就是电池未接或者电池损坏或风扇故障。非监控状态下的工作过程式这样的,上电后,电源采集自身的设定模式并检测温度,如果是非监控状态下的模式就接着检测设备性能,那么就是电源开始启动,风扇会高速转动一秒(也有的不这样,他会按现行设备温度控制转速)这个是检测风扇是否故障,同时如果测试到在预定的时间里电源电压能够升至42V并且电流不大于设定的最大充电值。(这个过程为检测电源是否可以带负载和电池组是否有短路)。然后,那么电压会继续升高至53V,如果电压达到53V电流为0或小于某个设定值,那么就会停机因为电源一直检测不到电流,判断为没有接入电池或连接断路,为了安全和能耗控制,就自己关断电源运行,直至情况消失。如果是工作于监控模式下那就是另外一个检测和工作过程。如果感兴趣的话,我再继续回帖。怕说多了乱。,还有楼主说的开机信号是不准确的,短接某个脚启动那是用于测试的强制模式。但是,一般会有专用接口插上去,用于紧急处理一些问题的。

楼主:
朋友您好,看到您关于台达ESR48/50C A的帖子,我今天拿到一台和你一样的机子,接通市电,机器电压慢慢升高到53.8V时,前面板FF灯亮起,就没有输出了。看你后面编辑的帖子,说本地高人指点弄好了,请问你如何弄的,又是怎样改的电压可调?谢谢!

楼主:
FF亮是风扇问题,或者风扇电路故障

楼主:
以上是在论坛搜索得到的资料。

楼主:
确实是风扇问题,风扇插头清理后,FF指示灯已不亮了,电压输出54.4V正常。下一步继续学习,调压调流。

楼主:
已测试电压能在30--59V之间调整。

楼主:
电源已改制成功。20---59V可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