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耳放电路图

楼主(2021-01-11):
在资料里找到的没做过

网友:
耳放不用推挽吧,单端足够了。

楼主:
推挽有推挽的好处

网友(2021-11-20):
推挽的耳放,牛

网友:
前两张图不是很现实。6T1标准接法的曲线是我见过的最离谱的曲线之一  非得赶鸭子上架的话也应该用三接。P-P 20K的牛也是不敢想象。第二张9K单端牛也不好解决。2p29s三接内阻3.6K左右,这里抑制栅还是接地,内阻只会更大。此管屏流又很小,不如并管用5k牛好些。

网友:
耳放怎么就不能推挽了  我准备上马4P1S推挽耳放。

楼主:
6T1曲线怎么离谱了,发个图看看,我的手册没有曲线,另外三结怎么接就一个帘栅,请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6T1曲线怎么离谱了,发个图看看,我的手册没有曲线,另外三结怎么接就一个帘栅,请教了!

呃,之前没有注意它是供帘栅。那可以并管三接。曲线图当时是我扫出来的,不过没有留存。四极管在低屏压区有一个明显的凹陷,即负阻区,有可能产生自激振荡。不建议直接使用。

网友A:
世界上最昂贵的奥菲斯耳放,价格20万以上,就用PCL86这个复合电子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世界上最昂贵的奥菲斯耳放,价格20万以上,就用PCL86这个复合电子管。

这电压合适,可以和固偏2a3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