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师知道这种牛的用法?初级大次级小

楼主(2021-01-11):
哪位大师知道这种输入牛的用法,初级8000欧,次级3500欧,信号越变越小

网友A:
这是前级输入中平衡和不平衡转换用的输入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前级输入中平衡和不平衡转换用的输入变压器。

哦,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输变压器不存在信号越变越小或者越变越大的说法,只存在阻抗匹配。

我也不懂,只是用另外一个小的输入变压器比这个声音大

网友C:
扩音机的推动变压器也是这样的,比如275扩音机,6P14推挽推动805,初级P-P8000,次级阻抗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扩音机的推动变压器也是这样的,比如275扩音机,6P14推挽推动805,初级P-P8000,次级阻抗较低。

高手啊,这个的确就是275里的,想要应用一下

网友C:
这是275扩音机外形,其2X6P14推动变压器,低频下限只能做到101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275扩音机外形,其2X6P14推动变压器,低频下限只能做到101Hz。

那这玩意没有使用价值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275扩音机外形,其2X6P14推动变压器,低频下限只能做到101Hz。

请教您怎么知道Lp是25H?
您是按下降1.12倍(0.5db)计算的下限频率;如果按通常的半功率(3db)计算频响,是51Hz,这个变压器频率响应还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教您怎么知道Lp是25H?
您是按下降1.12倍(0.5db)计算的下限频率;如果按通常的半功率(3db)计算 ...

推动变压器和输出变压器初级电感都是25H,是从网上搜索到的一篇《GY2X275W扩音机的技术改造》文章提供的。MD1.12应为1dB值,既然是谈技术改造,当然一切都从严要求。
GY275 扩音机的分析。.gif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这玩意没有使用价值哇?

这个推动变压器初次级间绕的,除了仍然做推动变压器用,其初级2X6P14表面看可以利用,但是改造起来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推动变压器初次级间绕的,除了仍然做推动变压器用,其初级2X6P14表面看可以利用,但是改造起来很麻烦 ...

550大洋白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推动变压器和输出变压器初级电感都是25H,是从网上搜索到的一篇《GY2X275W扩音机的技术改造》文章提供 ...

多谢指点!
MD1.12是电压比不是功率比,你说1db是对的。

网友E:
用低内阻三极管驱动。除阻抗比变化了,还是可以输出需要的频响范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低内阻三极管驱动。除阻抗比变化了,还是可以输出需要的频响范围的。

对于我,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