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表求助

楼主(2021-01-11):
500万用表表针有阻力,回零不好,测量时轻敲后表针前移半格左右(共50格),表针回零轻敲也移动半格。
根据坛内介绍,表头轴承卸下用酒精清洗,轴尖也进行清洗,表针平衡基本调好(一格左右),但故障依旧,本人是没办法了,各位高手有何高招

网友:
只有调整一下上下轴承松紧度,其他的你就别动了。动了后,这表就差不多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500表,每次欧姆档短接表笔调零之后断开表笔,再次短接还需再进行调零,然后就正常了,放上一会儿,还得重复调零一次,打开表头看了看也没找到原因,游丝无粘连、线圈业务杂物卡滞,后来就放起来了,看到你这个贴子才想起来还有一个表在柜子里面,回头再研究研究

网友:
看看游丝有没有变形,有没有粘连,找个同型号的旧表对换一下轴承看看,轴尖固定太松和太紧也影响指针回零。

网友:
游丝焊短点或焊长点试试,上下轴对换试试,

网友:
是否轴尖变形?顶的太紧?表的轴系装好后要有一定的晃动空间。另外看看轴承座里面用个牙签修形后粘酒精轻轻清洗一下。

网友:
轴尖用皮革抛光,有绣的话油石轻轻去锈,轴承用柳木棒转转,上下两段轴要绝对在一条直线上,清洁磁隙,安装松紧适度。

网友:
怀疑轴尖变形,很难修复,需要修磨轴尖

楼主:
感谢各位高手,轴尖抛光有难度,尤其带着线圈框及游丝,轴承内有弹簧减震,轴尖变形的可能不大,现有两个表都这样,头痛!

网友:
     修表头可是个细活,没有基础千万要小心,我失败几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