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熟悉这个表的朋友?

楼主(2021-01-11):
收藏的光学检压表,生产年份70年7月,标有3000V,有熟悉这个表的朋友?

网友A:
静电系的仪表??

网友B:
第一次见这种表头结构符号的指针表。高手说下这是什么构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电系的仪表??

有些像静电仪表,但是不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见这种表头结构符号的指针表。高手说下这是什么构造?

投影结构方式有些像老式电桥捡流计

网友C:
我有,这是静电电压表,交直流通用,内阻∞,难得的好表。用的时候要外接照明6V电源,它是光点显示的。测量前要进行水平校准,调下面的垫脚使水平仪气泡居中。我用它挑选极高绝缘电阻的电容用,一个100P的老聚苯乙烯精密电容充电到额定电压后,时间常数可以达数分钟。缺点是夏天误差太大,难伺候,最高量程太小,没法做分压器测高压。我喜欢弄个测量200KV以上的玩完静电领域的东西。

网友D:
以前不懂拆过一块,里面一堆镜子(反光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这是静电电压表,交直流通用,内阻∞,难得的好表。用的时候要外接照明6V电源,它是光点显示的。测量 ...

谢谢, 学习到不少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不懂拆过一块,里面一堆镜子(反光条),

拆了可惜,做的非常漂亮的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些像静电仪表,但是不确定

当时在破烂市考到这个表,怕垃圾佬要高价,就等着看别的东西,有几个老者拿起来看了看说表已经坏了指针都没有了,我心里就有底了,问了问老板要20,最后15成交。里面的精密光学系统不敢动,精度也不必计较,主要用作电压指示,要求严格的话可与标准表比对。有了这个可以做太多的实验,你会发现所有的开关断开后都有漏电,A4纸就是导体,还可以做成电离室,在两个小圆电极之间放入放射性物质观察空气的电离与室外室内高能宇宙射线的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时在破烂市考到这个表,怕垃圾佬要高价,就等着看别的东西,有几个老者拿起来看了看说表已经坏了指针都 ...

呵呵呵,好表找到真正主人

楼主:
谢谢, 资料分享很好

网友:
还以为静电表只能测高电压,想不到还有这么低的,很娇气吧?

网友E:
这种表阻尼怎么样?淘宝居然无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表阻尼怎么样?淘宝居然无货

阻尼非常小,刻度盘上面显示的光斑会来回摆动几次才能停下来稳定。
还有一种外形像个显微镜的,是外置刻度尺的,更灵敏,分辨率更高,外置刻度尺跟它的距离决定了分辨率,这个距离相当于一根很长的指针,只不过这根指针是光线,再长也不存在因自身重量而弯曲的问题,因为几乎没有重量所以阻尼就非常小,唯一的重量在于它的偏转机构,那是一片比小拇指指甲盖还要小的金属镀膜箔片。

网友:
第一次见,长见识了。

网友:
老古董,留着多好